allegro17.4如何转换成AD

楼主(2021-08-30):
      有没有大神会转换的,谢谢了!!!) g4 O. S  k1 {# s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

网友:
    转换比较麻烦,我最近也需要转换,最后都转换失败,放弃了

网友:
    我用的是AD17.15版本,打开AD软件,直接把ALLEGRO的文件拖至AD软件里,然后提出对话框,点击下一步,到完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