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局、布线中如何处理才能保证 50M 以上信号的稳定性???

楼主(2021-08-30):
在布局、布线中如何处理才能保证 50M 以上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
    50M以上这个范围也太宽了,单纯50M的非高速信号根本不需要做特殊处理,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做PCB需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做相应的处理,设计,无非取舍二字。

网友:
    阻抗匹配吧

网友:
    高速数字信号布线,关键是减小传输线对信号质量的影响。因此,100M 以上的高速信号布 局时要求信号走线尽量短。 数字电路中,高速信号是用信号上升延时间来界定的。而且,不同种类的信号(如 TTL,GTL,LVTTL),确保信号质量的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