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叠层设计需要PP和CORE交替使用

楼主(2021-08-30):
    为什么叠层设计需要PP和CORE交替使用?能否全用PP一路贴下来?个人理解如果没有CORE的话,PCB就因为缺少基准没有办法进行压合。但问题在于CORE的数量是否越少越好。CORE和PP是否存在厚度的限制
以6层板叠层为例,可以有两种叠层方式:
1/    CORE+PP+CORE+PP+CORE  (CORE表示两面都有铜皮)
    2/   铜皮+PP+CORE+PP+CORE+PP+铜皮。
    两种叠层从性能角度和成本角度考虑各有什么优势?

    求大手子指点,谢谢!

网友:
    CORE是固化片,PP是半固化片,只用pp一路叠起来板子还能支撑起来吗;层叠1是core叠法需要3张芯板内层流程X3,层叠2是foil叠法只需要2张芯板,即内层流程X2,这是流程成本的差异。foil压合时外层铜箔,不需要考虑对位问题,而core必须考虑对位。另外,core不方便返工。

楼主:
    多谢,所以从上述结论来看,理论上来看应该是多用PP少用CORE的叠层方式有成本优势。但是使用CORE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优势,猜测可能是厚度或者EMI等问题

网友A:
    我是大手子。
首先你的第1種疊層是錯的,沒有這種疊法,6層板只有2種疊層,分別為1張core和2張core。
    怎麼疊主要看你的Layout中盲埋孔的形式和結構。
    從成本上講,材料不是最貴的,少用1張core必然要用銅箔壓合來湊,增加流程才是增加成本的關鍵。其他設計相同,1張core必然會比2張core貴。(特別特別貴的材料除外,比如羅傑斯或泰康利的高端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大手子。
    首先你的第1種疊層是錯的,沒有這種疊法,6層板只有2種疊層,分別為1張core和2 ...

果然是大手子,你的回复很有启发性。我之前一直考虑成本主要是考虑材料,忽略了流程复杂度这一点。我们目前在用的是罗杰斯6层压合板,叠层方式是3个core,也就是我说的第一种叠层方式 ,CORE+PP+CORE+PP+CORE。
在第一层是CORE的前提下,怎样的叠层可以缩减成本是我在考虑的。目前的设计为1,3,4,6层走线,2,5层为完整地平面。那么如果用2层CORE,叠层就变成了CORE-PP-CORE-PP-PP,即就是把5-6层的CORE变成了PP,厚度为5mil。
目前板子上有1-2层和3-6层盲孔以及通孔。能否帮忙看下CORE-PP-CORE-PP-PP这种叠层相比CORE+PP+CORE+PP+CORE是不是能节省一些成本,有没有问题或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大手子,你的回复很有启发性。我之前一直考虑成本主要是考虑材料,忽略了流程复杂度这一点。我们目 ...

根据你说的孔型,有L3-L6的盲孔,看起来就是6层任意阶!任意阶的良率比较低,成本较高。推荐可以把L3-L4改成埋孔导通。叠层的话,L3-L4使用core(L3-L6的盲孔就限制了不能使用2张core或者3张core压合,具体需要你去了解下镭射的工艺,短篇字幅难以讲清楚),L1、L2、L5、L6使用铜箔压合(高频板铜箔可能需要使用H-VLP或VLP-2),传统的2+2+2叠层,不过你这个应该是混压板了,PP可以使用生益或者台光的混压PP!
    注意:使用Rogers的材料注意混压的铜箔和PP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