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212D两通道双向电平转换芯片兼容PCA9306/SGM4553

楼主(2021-08-30):
MS6212D 是一款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用作混合电压的数字信号系统中。技术支持李工:18938047300其使用两个独立构架的电源供电,A 端供电电压范围是 1.65V 5.5VB 端供电电压范围是 2.3V 5.5V。可用在电源电压为 1.8V2.5V3.3V 5V 的逻辑信号转换系统中。当OE 端为低电平时,所有 IO 端口为高阻态,这显著降低了静态功耗。当 VCCA 上电后,OE 端内部集成了下拉电流源。为了确保在上电或下电过程中端口保持高阻特性,OE 端应该通过一个下拉电阻接地,下拉电阻的阻值由驱动电流源的能力决定。
MS6212D 采 用 DFN8 封 装 , 工 作 电 压 范 围 是 -40℃ 到+100℃。

主要特点
无需方向控制信号
数据速率:推拉模式为 20Mbps,开漏模式为 2Mbps
A 端电压范围 1.65V 5.5VB 端电压范围是 2.3V 5.5V
(VCCA≤VCCB)
VCC 隔离:如果任何一个电源拉到地,则端口呈现高阻态
无上电顺序要求
支持掉电模式

应用
I2C/SMBus(系统管理总线)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GPIO(通用输入/输出)

可以兼容SGM4553/PCA9306/TXS0102

网友:
如果任何一个电源拉到地,则端口呈现高阻态

网友(2021-11-19):
国产的电平转换芯片,哪家做的好些,推荐下厂家与型号

楼主:
加我微信 18938047300  我给你推荐些我们代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