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测试辐射测试怎么做哪家实验室可以做辐射测试

楼主(2021-08-30):
联系电话:13265835731 吴经理  QQ:386939695
辐射是CE-EMC的其中一个测试项目,要想获得CE认证证书,必须所有项目符合要求。很多企业在申请CE认证的时候,往往卡在辐射这里。在这里鑫宇环检测给大家分析一下EMC测试辐射超标的原因,希望对您的企业有所帮助。
造成EMC测试辐射超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接口滤波不好、结构屏效低、电缆设计有缺陷等都有可能导致辐射数据超标。但产生辐射的根本原因其实在PCB的设计,从EMC方面关注PCB,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减少辐射骚扰的角度出发,应该尽量选用多层板,内层分别作电源层、地线层,用以降低供电线路阻抗,抑制公共阻抗噪声,对信号线形成均匀的接地面,加大信号线和接地面的分布电容,抑制其向空间辐射的能力。
2)电源线、地线、印刷板走线对高频信号应保持低阻抗。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电源线、地线或印制板走线都会成为接收与发射骚扰的小天线。降低这种骚扰的方法除了加滤波电容外,更值得重视的是减小电源线、地线及其他印制板走线本身的高频阻抗。因此,各种抑制板走线要短而粗,线条要均匀。
3)电源线、地线及印制导线在印制板上的排列要恰当,尽量做到短而直,以减小信号线与回线之间所形成的环路面积。
4)电路元件和信号通路的布局必须大限度地减少无用信号的相互耦合。
在PCB的不同的设计阶段所关注的问题点不同。
比如在元器件布局阶段要注意:
1)接口信号的滤波、防护和隔离等器件是否靠近接口连接器放置,先防护后滤波;电源模块、滤波器、电源防护器件是否靠近电源的入口放置,尽可能保证电源的输入线短,电源的输入输出分开,走线互不交叉;
2)晶体、晶振、继电器、开关电源等强辐射器件或敏感器件是否远离单板拉手条、连接器;
3)滤波电容是否靠近IC的电源管脚放置,位置和数量适当;
4)时钟电路是否靠近负载,且负载均衡放置;
5)接口滤波器件的输入和输出是否未跨分割区;除光耦、磁珠、隔离变压器、A/D、D/A等器件外,其它器件是否未分割区;
联系电话:13265835731 吴经理  QQ:386939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