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这样的 PCB 在材质上有何要求?如何防止射频,中频乃至低频电路互相之间的干...

楼主(2021-08-31):
室外单元的射频部分,中频部分,乃至对室外单元进行监控的低频电路部分往往采用部署在同一 PCB 上,请问对这样的 PCB 在材质上有何要求?如何防止射频,中频乃至低频电路互相之间的干扰?

网友:
    坐等分享答案

网友:
    混合电路设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一般射频电路在系统中都作为一个独立的单板进行布局布线,甚至会有专门的屏蔽腔体。而 且射频电路一般为单面或双面板,电路较为简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减少对射频电路分布参 数的影响,提高射频系统的一致性。相对于一般的 FR4 材质,射频电路板倾向与采用高 Q 值的基材,这种材料的介电常数比较小,传输线分布电容较小,阻抗高,信号传输时延小。 在混合电路设计中,虽然射频,数字电路做在同一块 PCB 上,但一般都分成射频电路区和 数字电路区,分别布局布线。之间用接地过孔带和屏蔽盒屏蔽。

网友:
    可以加屏蔽罩

网友:
    就画过天线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