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通过JAVA连接Linux,无法使用Linux的环境变量?

楼主(2021-08-31):
例如我通过ganymed-ssh2-262.jar连接Linux.

想执行一个java -version命令.

如果使用

Session sess = connection.openSession();
sess.requestPTY("bash");
sess.startShell();
PrintWriter out = new PrintWriter(session.getStdin());
out.println(cmd);
就可以正常执行.

但是如果使用

Session sess = connection.openSession();
sess.execCommand(cmd);
就无法执行java -version命令,只能执行类似 ls 这类的命令.

在网上查阅资料,说是无法使用Linux的环境变量导致.

那迎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无法使用Linux的环境变量?

网友:
是不是互相不兼容啊

网友:
因为环境变量是shell给配置的

网友:
说不清,道不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