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fpc板常见的曝光定位方式

楼主(2021-08-31):
1、目视定位方式
  目视定位通常是用于使用在重氮盐底片的焊盘与印制板操作上,fpc生产厂家称这种底片呈棕色或桔红色的半透明状态,可直接透过重氮图像与孔重合对准再用胶带固定即可曝光,这种目视定位方式操作简单方便而且达成曝光度良好。
  2、脱销定位系统定位的方式
  fpc生产厂家讲这种曝光定位方式是将正面与反面两底片放置放大镜下对准,然后将对准好的底片用冲孔器与底片有效图像冲二个定位孔,并且将所冲好的定位孔底片去编钻孔程序,便能同时得到包含元件孔和定位孔的钻孔程序,并且能一次性的钻出元件孔及定位孔并用双圆孔脱销定位器定位。
  3、固定销钉定位方式
  这种方式是将固定的销钉分成两套系统然后通过调整两销钉的位置,fpc生产厂家讲这种定位的方式曝光后聚合反应还需持续一段时间,为了通用保障工艺的稳定性在曝光后不能立即撕去聚酯膜,要停留片刻然后再继续聚合反应在显影前再撕去聚酯膜。

网友:
目视定位通常是用于使用在重氮盐底片的焊盘与印制板操作上

网友:
脱销定位系统定位的方式

网友:
固定销钉定位方式是将固定的销钉分成两套系统然后通过调整两销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