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求解离散系统的零状态响应

楼主(2021-08-31):
在零状态时,MATLAB工具箱提供了一个filter函数,计算由差分方程描述的系统响应,其调用格式为

  • y=filter(b,a,f)

其中b=[b0,b1,b2,…, bm],a=[a0,a1,a2,…, an]分别是差分方程左右的系数向量,f表示输入序列,y表示系统的零状态响应。注意输出和输入序列的长度相同。

  • R=51;
  • d=rand(1,R)-0.5;
  • k=0:R-1;
  • s=2*k.*(0.9.^k);
  • f=s+d;
  • figure(1);
  • stem(k,f,'.');
  • M=5;
  • b=ones(M,1)/M;
  • a=1;
  • y=filter(b,a,f);
  • figure(2)
  • stem(k,y,'.')

网友:
在零状态时,MATLAB工具箱提供了一个filter函数,计算由差分方程描述的系统响应

网友:


网友:
计算由差分方程描述的系统响应,格式为:

y=filter(b,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