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mcopy命令

楼主(2021-08-31):
Linux mcopy命令用来复制 MSDOS 格式文件到 Linux 中,或是由 Linux 中复制 MSDOS 文件到磁片上。

mcopy 可复制单一的文件到所指定的文件名称,或是复制数个文件到所指定的目录之中。来源与目的文件可为 MSDOS 或是 Linux 文件。

mcopy指令是一种mtools工具指令,可以在DOS系统中复制文件或者在DOS与Linux操作系统之间进行文件复制。

语法

mcopy [-bnmpQt/][源文件][目标文件或目录]

参数:

b 批处理模式。这是为大量的文件复制进行最佳化的选项,但是当在复制文件过程中产生 crash 时,会有安全性的问题产生。/ 递回的复制。包含目录所含文件与其下所有子目录中的文件。
-n 覆盖其他文件时,不需要进行确认而直接覆盖
m 将源文件修改时间设置为目标文件的修改时间。
p 将源文件的属性设置为目标文件的属性。
Q 当复制多个文件产生错误时,尽快结束程序。
t 转换为文本文件。
o 在覆盖 MSDOS 文件时不会出现警示讯息。

实例

将 A 盘根目录中的 autoexec.bat 复制到目前工作目录之下:

mcopy a:autoexec.bat .

当复制的内容包括子目录和文件时,必须使用参数"-/"递归操作,因此该命令为:

mcopy -/ A:\*

执行该命令前先使用mdir 命令查看原来的目录结构,执行mcopy 之后可使用ls 命令查看复制之后Linux系统中的文件结构,结果如下:

cmd@cmd-desktop:~$ mdir -/ a:\* #查看A 盘中的文件
Volume in drive A has no label #加载信息
Volume Serial Number is 13D2~055C
Directory for A:/ #以下为目录信息
#文件名目录大小 修改时间
./TEST <DIR> 2009-09-23 16:59
AUTORUN.INF 265 2009-09-23 16:53
AUTORUN.BAT 43 2009-09-23 16:56
3 files 308 bytes #统计总大小
724 325 bytes free #剩余空间
cmd@cmd-desktop:~$ mcopy -/ A:\* #将A盘上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当前工作目录
cmd@cmd-desktop:~$ls
TEST AUTORUN.INF AUTORUN.BAT #A盘中的内容复制到Linux文件系统结构中

网友:
Linux mcopy命令用来复制 MSDOS 格式文件到 Linux 中,或是由 Linux 中复制 MSDOS 文件到磁片上

网友:
mcopy 可复制单一的文件到所指定的文件名称,或是复制数个文件到所指定的目录之中。来源与目的文件可为 MSDOS 或是 Linux 文件

网友:
mcopy指令是一种mtools工具指令,可以在DOS系统中复制文件或者在DOS与Linux操作系统之间进行文件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