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明明运行,pspice仿真波形出不来。

楼主(2021-08-31):
前几天还好好的,弄个简单的信号源就可以显示,但是今天弄的时候却显示不出来,设置也没问题啊,前一刻还可以,原来的电路图也可以,新画的却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
把输出设置一个初始值

网友:
你的电路拓扑有问题啊,你是想做正激变换器吧,但是原边没有磁复位线圈,副变没有续流电感当然出不来结果.建议看看常用开关电源拓扑结构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