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板使用的焊盘都有哪些形状?

楼主(2021-08-31):
    在印制电路板上,所有元器件的电器连接都是通过焊盘进行的。根据不同的元器件和焊接工艺,焊盘可以分为非过孔焊盘和过孔焊盘两种类型。
    非过孔焊盘主要用于表面贴装元器件的焊接,过孔焊盘主要用于针脚式元器件的焊接。
    那么,焊盘都有哪些形状呢?下面,请跟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

    1.圆形焊盘
    在PCB打样中,圆形焊盘是最常用的一种焊盘。对于过孔焊盘来说,圆形焊盘的主要尺寸是过孔尺寸和焊盘尺寸,焊盘尺寸一般是过孔尺寸的两倍。非过孔型圆形焊盘主要用作测试焊盘、定位焊盘和基准焊盘等,其主要的尺寸是焊盘尺寸。
    2.矩形焊盘
    矩形焊盘有方形和矩形两大类。方形焊盘主要用来标识印制电路板上用于安装元器件的第一个引脚。矩形焊盘主要用作表面贴装元器件的引脚焊盘。焊盘尺寸大小与所对应的元器件引脚尺寸有关。
    3.八角形焊盘
    八角形焊盘在PCB打样中应用较少,它主要是为了同时满足印制电路板的布线及焊盘的焊接性能等要求而设定的。
    4.异形焊盘
    在PCB设计中,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设计的具体要求,采用一些特殊形状的焊盘。

    总之,焊盘形状的选择与元器件的形状、大小、布局情况、受热情况和受力方向等因素有关,设计人员需要根据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

网友:
    矩形焊盘有方形和矩形两大类。方形焊盘主要用来标识印制电路板上用于安装元器件的第一个引脚。矩形焊盘主要用作表面贴装元器件的引脚焊盘。焊盘尺寸大小与所对应的元器件引脚尺寸有关。

网友:
    很好的资料,写的很有深度和内涵,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