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简单说说软硬结合板的应用?

楼主(2021-08-31):
哪位大神给简单说说软硬结合板的应用?

网友:
之前把自己的手机拆了,里面那个指纹解锁就用的软硬结合板

网友:
软硬结合板的应用反正是越来越广泛了

网友:
1.工业用途-工业用途包含工业、军事及医疗所用到的软硬结合板。大多数的工业零件,需要的特性是精准、安全、不易损壤,因此对软硬板要求的特性是:高信赖度、高精度、低阻抗损失、完整的讯号传输品质、耐用度。但因为制程的复杂度高,产出的量少且单价颇高。
2.手机-在手机内软硬板的应用,常见的有折叠式手机的转折处(Hinge)、影像模块(camera Module)、按键(keypad)及射频模块(RF Module)等。
3.消费性电子产品-消费性产品中,以DSC和DV对软硬板的发展具有代表性,可分性能及结构两大主轴来讨论。以性能来说,软硬板可以立体连接不同的PCB硬板及组件,所以在相同线路密度下可以增加PCB的总使用面积,相对可以提高其电路承载量,且减少接点的讯号传输量限制与组装失误率。另一方面,由于软硬板较轻且薄,可以挠屈配线,所以对于缩小体积且减轻重量有实质的助益。
4.汽车-在汽车内软硬板的用途,常用有方向盘上连接母板的按键、车用视讯系统屏幕和操控盘的连接、侧边车门上音响或功能键的操作连接、倒车雷达影像系统、传感器(sensor,含空气品质、温湿度、特殊气体调节等)、车用通讯系统、卫星导航、后座操控盘和前端控制器连接用板、车外侦测系统等等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