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黑油与绿油的区别

楼主(2021-08-31):
    在讨论pcb板黑油与绿油区别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PCB板为什么要涂阻焊油(阻焊漆)?

懂电路板的朋友都知道,PCB板的正反两面都是铜层,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制造铜层,最后都会得到光滑无保护的表面。而关于铜,懂点化学知识的朋友应该清楚,铜的化学性质虽然没有铝、铁、镁等金属活泼,但是在有水的情况下,纯铜和氧互相接触,很容易使铜发生氧化反应。另一方面因为PCB中铜层的厚度较薄,被氧化后的铜将会是电的不良导体,从而会严重损坏PCB的整个电气性能。

为了保护PCB表层,防止铜被氧化,工程师们研究发明了一种阻焊漆,把这种阻焊漆涂刷在PCB表面会形成一定厚度保护层,阻断铜和空气接触,这种保护层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阻焊层,阻焊漆即阻焊油。

阻焊油颜色有很多种,为什么电路板常用的是绿油?
绿色一般对眼睛刺激小,PCB生产、维修人员在长时间工作时不容易造成眼睛疲劳,对眼睛的伤害小。另外一方面,绿色是PCB厂家常用的颜色,绿漆也是工厂储备最多的,价格便宜,比较省成本。

我们在来说说黑油PCB,其实和黄油PCB、蓝油PCB等其它不同颜色的pcb性能上是没有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最后刷阻焊漆的颜色不同罢了。

很多人觉得黑色PCB很高档,那是因为很多厂家喜欢用黑色PCB制造高端产品。这又是为什么呢?
黑色PCB表面走线几乎全部遮住,后期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是一种不方便制造和生产的一种阻焊颜色,这也就体现了一些使用黑色PCB生产制造产品厂家的高超技术,可以说是技术上的一种自信。并且黑色PCB对孔的难度是最高的,良品率相对于其它颜色的PCB板要低一些,但黑色PCB的价格要比其它颜色的价格贵一点。

总结:pcb板黑油与绿油区别只是颜色上的不一样,对于性能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是产品赋予了颜色含义,而不是颜色赋予了产品含义。

网友:
绿色一般对眼睛刺激小,PCB生产、维修人员在长时间工作时不容易造成眼睛疲劳,对眼睛的伤害小。另外一方面,绿色是PCB厂家常用的颜色,绿漆也是工厂储备最多的,价格便宜,比较省成本。

网友:
pcb板黑油与绿油区别只是颜色上的不一样,对于性能上是影响。是产品赋予了颜色含义这句话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