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和SMD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1-08-31):
SMT和SMD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SMD是Surface Mounted Devices的缩写,意为:表面贴装器件,它是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元器件中的一种

网友:
SMT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的缩写,意为:表面组装技术,是目前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

网友:
SMT是新一代电子组装技术,它将传统的电子元器件压缩成为体积只有几十分之一的器件,从而实现了电子产品组装的高密度、高可靠、小型化、低成本,以及生产的自动化。这种小型化的元器件称为:SMD器件(或称SMC、片式器件)。将元件装配到印制板PCB上的工艺方法称为SMT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