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mshowfat命令

楼主(2021-08-31):
Linux mshowfat命令用于显示MS-DOS文件在FAT中的记录。

mshowfat为mtools工具指令,可显示MS-DOS文件在FAT中的记录编号。

语法

mshowfat [文件...]

参数说明:

[文件…]: 执行操作的文件相对路径或者绝对路径

实例

使用指令mshowfat查看文件"autorun.bat"的FAT信息,输入如下命令:

$ mshowfat autorun.bat

以上命令执行后,文件"autorun.bat"的FAT相关信息将会被显示出来。

注意:执行操作的文件必须是DOS文件系统下的文件。

网友:
Linux mshowfat命令用于显示MS-DOS文件在FAT中的记录。

网友:
mshowfat为mtools工具指令,可显示MS-DOS文件在FAT中的记录编号

网友:
    注意:执行操作的文件必须是DOS文件系统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