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型滤波器的电感和电容是怎么协同工作的?

楼主(2021-08-31):
π型滤波器由两端的电容和中间的电感组成,我想问,他们是如何协同工作的?每个元件都有什么作用?电感为什么不可以放在所有电容前面?他们只是单纯的一个电容滤波加一个LC滤波还是比这效果更好?

网友A:
我记得这里的电感可以放在所有电容前面吧!大家怎么看?

z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里的电感可以放在所有电容前面吧!大家怎么看?

那能放后面吗

网友:
放前面不就是LC滤波电路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