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或射频的问题

楼主(2021-08-31):
微波和射频RF有什么区别,频率范围各是多少?

哪种频率对建筑物穿透力强,哪种频率反射性强?

哪一种频率适合做遥控器?

网友:
射频 英文就是Radio Frequency, 缩写就是RF
RF的准确频率范围 其实一直没有严格定义
一般 几百Mhz到 1、2Ghz左右吧,也就是普通无线技术里常用来发射的电磁波频率。

微波是 波长微小的波,指波长范围 从分米 到 毫米级别, (频率= 光速/波长)
微波的范围更大些 ,包含了RF频率段

大于光波长以上的波 穿透性都差不多,
穿透性大小还是取决与电磁波被发射功率,因为穿透会损耗能量
发射功率越大穿透越强
x射线r射线 才常说穿透性吧

只是波长大的波绕射力强,
从无线技术 角度,从信息的容纳量考虑 ,频率高当然好 ,因为带宽大传递的信息速度也快。

但一般无线遥控 用RF以内的电磁波就够了,不需要很大的信息传输容量
遥控主要看你的 电磁波收发机类型,如果双变频收发机 抗干扰力就好。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