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我在ADS仿真中直接串联一个50欧姆的电阻,衰减值为何为-3.522db,这个值是通过什么...

楼主(2021-08-31):
在pi型 t型网络中都用到了匹配,这样直接串联肯定会造成不匹配,但这个时候应该怎样算呢

网友:
电路分析的方法
不接R1, VL=1/2Vs, IL=Vs/(50+50)=Vs/100, S21=0dB
接 R1, VL=1/3Vs, IL=Vs/150
VL IL 都是不接R1时的2/3

射频分析的方法
R1之前, return loss=((100-50)/(100+50))^2=0.111111111
进入R1的功率 Pin=0.88888888888
R1和RL功率一样,PL=0.444444444444444
10*log(0.444444444444444444)=-3.5218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