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简单图像处理DSP和什么单片机或arm搭配较好

楼主(2021-08-31):
做简单图像处理DSP和什么单片机ARM搭配较好

网友:
DSP+STM32就足够用了

网友:
    arm是一种行进的32位单片机的架构和核心技术,32位单片机几乎全是arm的天下,arm公司本身并不生产单片机,它将该项技术售予其它半导体厂商,半导体厂商在此基础上添加不同的外设,形成了很多类型的单片机,常见的有stm  飞利浦  三星等
dsp是一种专门用于数据(数字信号)处理的可编程芯片,运算能力比普通单片强大得多,特别 是浮点运算功能,用于一些高密度运算场合,如视频或音频信号的压缩与解压,但其外设和控制功能比单片机要弱一些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高档单片机上(如stm32f4的某些类型)也集成了dsp功能,但想取代dsp芯片也并非易事,因dsp技术也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