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自己的PCB布线技巧?

楼主(2021-08-31):
    如何提高自己的PCB布线技巧?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看你能不能提出问题并解答问题。或者,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提问和解答中得到成长

    1、最近我学习PCB的设计,对高速多层PCB来说,电源线、地线和信号线的线宽设置为多少是合适的,常用设置是怎样的,能举例说明吗?例如工作频率在300Mhz的时候该怎么设置?
    答:300MHz的信号一定要做阻抗仿真计算出线宽和线和地的距离;电源线需要根据电流的大小决定线宽;地在混合信号PCB时候一般就不用“线”了,而是用整个平面,这样才能保证回路电阻最小,并且信号线下面有一个完整的平面。
    2、高速PCB,布线过程中过孔的避让如何处理,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高速PCB,最好少打过孔,通过增加信号层来解决需要增加过孔的需求。
    3、高频信号布线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1)信号线的阻抗匹配;2)与其他信号线的空间隔离;3)对于数字高频信号,差分线效果会更好。
    4、差分线一般都需要等长,如果实在在LAYOUT中有困难实现,是否有其他补救措施?
    答:可以通过走蛇形线来解决等长的问题,现在大多数的PCB软件都可以自动走等长线,很方便。
    5、何时要考虑线的等长?如果要考虑使用等长线的话,两根信号线之间的长度之差最大不能超过多少?如何计算?
    答:差分线计算思路:如果你传一个正弦信号,你的长度差等于它传输波长的一半是,相位差就是180度,这时两个信号就完全抵消了。所以这时的长度差是最大值。以此类推,信号线差值一定要小于这个值。
    6、高速中的蛇形走线,适合在那种情况?有什么缺点没,比如对于差分走线,又要求两组信号是正交的?
    答:蛇形走线,因为应用场合不同而具不同的作用:
    (1)如果蛇形走线在计算机板中出现,其主要起到一个滤波电感和阻抗匹配的作用,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计算机主机板中的蛇形走线,主要用在一些时钟信号中,如PCI-Clk,AGPCIK,IDE,DIMM等信号线。
    (2)若在一般普通PCB板中,除了具有滤波电感的作用外,还可作为收音机天线的电感线圈等等。如2.4G的对讲机中就用作电感。
    (3)对一些信号布线长度要求必须严格等长,高速数字PCB板的等线长是为了使各信号的延迟差保持在一个范围内,保证系统在同一周期内读取的数据的有效性(延迟差超过一个时钟周期时会错读下一周期的数据)。
    (4)蛇形走线在某些特殊的电路中起到一个分布参数的LC滤波器的作用。
    7、电路中有高速逻辑器件时,最大布线长度为多大?
    答:布线不怕长,就怕不对称或者有比较大的差,这样容易因为时延造成错误的逻辑。
    8、如何避免布线时引入的噪声?
    答: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单点接地,否则数字地回流会流过模拟地对模拟电路造成干扰。

网友:
    如果蛇形走线在计算机板中出现,其主要起到一个滤波电感和阻抗匹配的作用,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计算机主机板中的蛇形走线,主要用在一些时钟信号中,如PCI-Clk,AGPCIK,IDE,DIMM等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