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电源电容滤波

楼主(2021-08-31):
电容模型分析:

ESR是电容的串联等效电阻,ESL是电容的串联等效电感,C是真正的理想电容。
容抗Zc=1/ωC、感抗Zl=ωL
实际电容的复阻抗为Z=ESR+jωL-1/jωC= **ESR+j2πf L-1/j2πf C**
——>频率很低的时候是电容起作用,而频率高到一定的时候电感的作用就不可忽视了,再高的时候电感就起主导作用了。电容就失去滤波的作用了。

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是电容的制造工艺和材料决定的,实际贴片陶瓷电容的ESL从零点几nH到几个nH,封装越小ESL就越小;
做前级的板级滤波,越平越好,滤波或陷波,越尖越好;
品质因素Q: Q=1/(ωC*ESR),ESR越大,Q就越小,曲线就越平坦,反之ESR越小,Q就越大,曲线就越尖;
通常钽电容和铝电解有比较小的ESL,而ESR大,所以钽电容和铝电解具有很宽的有效频率范围,非常适合前级的板级滤波,也就是在DCDC或者LDO的输入级常常用较大容量的钽电容来滤波
靠近芯片的地方放一些10uF和0.1uF的电容来去耦,陶瓷电容有很低的ESR。

选取经验:
电源滤波电容的大小,平时做设计,前级用4.7u,用于滤低频,二级用0.1u,用于滤高频,4.7uF的电容作用是减小输出脉动和低频干扰,0.1uF的电容应该是减小由于负载电流瞬时变化引起的高频干扰。一般前面那个越大越好,两个电容值相差大概100倍左右。
大电容是防止浪涌,机理就好比大水库防洪能力更强一样,用来稳定输出;小电容滤高频干扰;
串联谐振的条件为WL=1/WC,W=2*PI*f,从而得到此式子f = 1/(2pi* LC),
电容应该看成是一个LC串连谐振电路,容量大的电容寄生电感越大,而且寄生电感与电容呈串联关系,所以会产生串联自谐振,这个频率就就叫电容的自谐振频率(SFR),频率大于SFR值时,电容变成了一个电感,如果电容对地滤波,当频率超出SFR后,对干扰的抑制就大打折扣,所以需要一个较小的电容并联对地.原因在于小电容,SFR值大,对高频信号提供了一个对地通路;
更可靠的做法是将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联,一般要求相差两个数量级以上,以获得更大的滤波频段
电源滤波中电容对地脚要尽可能靠近地
经过整流桥以后的是脉动直流,波动范围很大。后面一般用大小两个电容
滤波电容的选用原则
在电源设计中,滤波电容的选取原则是: C≥2.5T/R
C为滤波电容,单位为uF、T为频率, 单位为Hz、R为负载电阻,单位为Ω;
当然,这只是一般的选用原则,在实际的应用中,如条件(空间和成本)允许,都选取C≥5T/R

pcb制板选取原则
在电路中,如果电容起的主要作用是给交流信号提供低阻抗的通路,就称为旁路电容;如果主要是为了增加电源和地的交流耦合,减少交流信号对电源的影响,就可以称为去耦电容;如果用于滤波电路中,那么又可以称为滤波电容

印制板中有接触器、继电器、按钮等元件时。操作它们时均会产生较大火花放电,必须采用RC吸收电路来吸收放电电流。一般R取1-2kΩ,C取2.2~4.7μF

一般的10PF左右的电容用来滤除高频的干扰信号,0.1uF左右的用来滤除低频的纹波干扰,还可以起到稳压的作用。

一般数字电路去耦0.1uF即可,用于10Mhz以下;20Mhz以上用1到10个uF,去除高频噪声好些,大概按C=1/f** 。旁路一般就比较的小了,一般根据谐振频率一般为0.1或0.01uF。**

滤波电容具体选择什么容值要取决于你PCB上主要的工作频率和可能对系统造成影响的谐波频率。如果你PCB上主要工作频率比较低的话,加两个电容就可以了,一个滤除纹波,一个滤除高频信号。如果会出现比较大的瞬时电流,建议再加一个比较大的钽电容。

网友:
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是电容的制造工艺和材料决定的,实际贴片陶瓷电容的ESL从零点几nH到几个nH,封装越小ESL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