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封装简述

楼主(2021-08-31):
前言
集成电路封装的目的,在于保护芯片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以使之能稳定、可靠、正常的完成电路功能。但对于芯片本身而言,封装只能限制不能提高芯片的功能。所以对于芯片的封装工艺有一系列的要求,相应的在不同的使用环境采用适合封装的芯片。

一、什么是芯片封装?
集成电路芯片封装(Packaging,PKG)
狭义上:就是利用膜技术及微加工技术,将芯片或其它要素在基板或框架上布置、粘贴及连接,引出接线端子并通过可塑性绝缘介质罐装固定,构成整体立体结构的工艺。
广义上:是指封装工程,将封装体与基板(常为PCB板)连接固定,装配成完整的系统或电子设备,并确保整个系统合性能的工程。

二、封装实现的功能
1. 传递电能;主要指电源电压的分配与导通。
2. 传递电路信号;要考虑信号延迟尽可能小,最短路径,对于高频信号还要考虑串扰的影响。
3. 提供散热途径;考虑器件长期工作时散热问题。
4. 结构保护与支持;主要提供可靠的机械支撑。

三、封装选择考虑因素
对于芯片使用工程人员来说,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性能、尺寸、重量、可靠性和成本目标、使用环境。

四、封装的分类
按照组合集成电路芯片的数目
单芯片封装(Single Chip Package,SCP);
多芯片封装(Multichip Package,MCP)

按照材料区分

高分子材料(塑料)

可靠性与热性质低于陶瓷封装;
成本低,薄型化;

陶瓷封装

热性质稳定;
高可靠性;

按器件与电路板的互联方式
引脚插入型(Pin-Through-Hole,PTH)
使用方便,灵活。
表面贴装型(SuRFace Mount Technology,SMT)
体积小。

按引脚分布形态区分
单边引脚;

单列式封装(Single Inline Package,SIP ),
交叉引脚式封装(Zig-Zag Inline Package,ZIP);

双边引脚;

双列式封装(Dual Inline Package,DIP),
小型化封装(Small Outline Package,SOP or SOIC);

四边引脚;

四边扁平封装(Quad Flat Package,QFP),

底部引脚;

金属罐式(Metal Can Package,MCP),
点阵列式分装(Pin Grid Array,PGA)

网友:
    传递电路信号;要考虑信号延迟尽可能小,最短路径,对于高频信号还要考虑串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