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射频部分,中频部分和低频电路部分部署在同一 PCB 上,mentor 有什么解决方案?

楼主(2021-08-31):
对于射频部分,中频部分和低频电路部分部署在同一 PCB 上,mentor 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分开布呗,还能咋呀

网友:
必须用mentor吗

网友:
Mentor 的板级系统设计软件,除了基本的电路设计功能外,还有专门的 RF 设计模块。在 RF 原理图设计模块中,提供参数化的器件模型,并且提供和 EESOFT 等射频电路分析仿真 工具的双向接口;在 RF LAYOUT 模块中,提供专门用于射频电路布局布线的图案编辑功能, 也有和 EESOFT 等射频电路分析仿真工具的双向接口,对于分析仿真后的结果可以反标回 原理图和 PCB。同时,利用 Mentor 软件的设计管理功能,可以方便的实现设计复用,设计 派生,和协同设计。大大加速混合电路设计进程。 手机板是典型的混合电路设计,很多大型手机设计制造商都利用 Mentor 加安杰伦的 eesoft 作为设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