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磁珠赋值疑问

楼主(2021-08-31):
在做PI 或者SI 仿真的时候,需要对电源电路的磁珠进行赋值,这个磁珠在PCB 中定义为电感类,那么怎么对这个磁珠的RCL 进行赋值,DCR 可以在规格书中查询,那 L 和C 应该怎么定义这个参数?请给位大神指导下。磁珠规格书没有相关参数。

网友:
规格书上没有,请教大神!

楼主:
有人可指导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人可指导下吗

    好的,已经找厂商提供了

网友A(2021-11-23):
    这是layout建库的时候就命名好的,只能说是公司引进仿真太晚,没有在layout建库时就考虑仿真软件的识别问题,只能手动改,赋值S参数,并把原来的元件禁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layout建库的时候就命名好的,只能说是公司引进仿真太晚,没有在layout建库时就考虑仿真软件的识别问题 ...

    老师,建库的时候,在哪里区分,比如pads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