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射频电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01):
同轴射频电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射频同轴电缆 射频同轴电缆是指有两个同心导体,而导体和屏蔽层又共用同一轴心的电缆。射频同轴电缆绝缘材料采用物理发炮聚乙烯隔离铜线导体组成,在里层绝缘材料的外部是另一层环形导体即外导体,外导体采用铜带成型、焊接、扎纹;或是采用铝管结构;或是采用编织结构, 然后整个电缆由聚氯乙烯材料的护套包住。 目前,常用的射频同轴电缆有两类:50Ω和75Ω的射频同轴电缆。 特性阻抗75Ω射频同轴电缆常用于CATV网,故称为CATV电缆,传输带宽可达1GHz,目前常用CATV电缆的传输带宽:750MHz。 特性阻抗50Ω射频同轴电缆主要用于基带信号传输,传输带宽为1~2OMHz, 一般特性阻抗50Ω细同轴电缆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80米,粗同轴电缆可达1000米

网友:
同轴电缆,也称为同轴,是用来传输射频( rf )信号。 它低排放的损失,并提供保护,电磁干扰,使信号的低功耗将转交在更长的距离。 同轴电缆是由一个内核,绝缘,屏蔽,和外壳。 这就是所谓的同轴电缆,因为这些章节都有着同样的轴。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同轴电缆,每一个不同的物理和电子特性设计的具体任务。 这是常用的执行有线电视信号沿郊区街道和家庭中。
 同轴电缆是用来传送电视信号和视频设备连接在一起。 它还可用于进行无线电信号和连接接收器,发射机和天线一起。 短长度的同轴电缆也用于连接设备与测试设备,如信号发生器。 同轴电缆曾广泛用于连接计算机局域网( lan ) ,但已取代双绞线。 然而,有线宽带仍然是受欢迎的,并使用相同的同轴电缆有线电视网的用途。 大多数同轴电缆网络最终将取代优于光纤网络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同轴电缆是用来传送电视信号和视频设备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