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桥式振荡电路PSPICE仿真无法起振原因

楼主(2021-09-01):
Pspice仿真的是理想环境,除非你自己将一些寄生参数定义到回路中,所以RC过大或过小也不会计算到寄生参数中。
但两种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1因为RC振荡电路有一个关键参数就是响应时间和振荡频率,所以如果过大,响应时间太长或太短,导致在给定的时间里面没有响应或者太短而响应的图像不明显;
2就是你在设置模拟参数(EDIT SIMULATION),就是你在放触笔之前要编辑的一个模拟环境,那里有设置响应时间,如果不能将那个时间跟RC响应时间对应,就不能显示图像。

网友:
Pspice仿真的是理想环境,除非你自己将一些寄生参数定义到回路中,所以RC过大或过小也不会计算到寄生参数中。

网友:
因为RC振荡电路有一个关键参数就是响应时间和振荡频率,所以如果过大,响应时间太长或太短,导致在给定的时间里面没有响应或者太短而响应的图像不明显

网友:
如果不能将那个时间跟RC响应时间对应,就不能显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