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发热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1-09-01):
mos管发热原因有哪些?

网友:
导通损耗+开关损耗大了,散热小了。。。。

网友:
电路设计的问题,就是让MOS管工作在线性的工作状态,而不是在开关状态。这也是导致MOS管发热的一个原因。

网友:
频率太高,主要是有时过分追求体积,导致频率提高,MOS管上的损耗增大了,所以发热也加大了。

网友:
电流太高,没有做好足够的散热设计,MOS管标称的电流值,一般需要较良好的散热才能达到。

网友:
MOS管的选型有误,对功率判断有误,MOS管内阻没有充分考虑,导致开关阻抗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