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同时画两张图

楼主(2021-09-01):
怎么运行完一个M文件同时画两张图呀

网友:
两张同时出现在运行界面吗

网友:
    在同一个窗口画两张图的话,用subplot,例:
    figure(10);
subplot(1,2,1);
    plot(...);
subplot(1,2,2);
plot(...);

在不同的窗口中画两张图,用figure,例:
    figure(10);
plot(...);
    figure(11);
plot(...);

网友:
    画图前使用语句: hold on;
    则保留前面所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