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32位系统安装pads9.5时,出现安全系统未初始化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01):
win7.32位系统安装pads9.5时,出现安全系统未初始化是什么意思?

网友:
直接安装C盘吧,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
你应该是装了好几次把,把之前没有装好的文件删除再重新装就好了,我之前也是这样,建议装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