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增加阻抗线电路板成本是否会增加?

楼主(2021-09-01):
设计增加阻抗线电路板成本是否会增加?, K9 u! c9 G# z/ v

网友:
好像会增加成本的

网友:
不能光考虑成本啊

网友:
首先,要考虑PCB尺寸大小。PCB尺寸过大时,印制线条长,阻抗增加,抗噪声能力下降,成本也增加;过小,则散热不好,且邻近线条易受干扰。在确定PCB尺寸后.再确定特殊元件的位置。最后,根据电路的功能单元,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