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V8.0.5用户界面介绍

楼主(2021-09-01):
1. Main Menu Bar:主菜单栏,直接单击鼠标左键即可打开个菜单,也可通过ALT与菜单项首字母的组合打开菜单。

2. Tool Bar:工具条,这个动态的工具条包含好几项功能。栅格选择框是固定的,而其他的如Active Dcode、Active Layer可以根据具体的命令而改变。

3. Grid Selection:这是一格组合框,既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栅格大小,也可以直接输入栅格尺寸。输入的X、Y坐标值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小数,而且可以是不同的值。如果输入了X坐标然后回车,那么Y坐标就默认为与X坐标相同。

4. Active Dcode:这是一个当前定义的光圈(Aperture)的下拉列表;在列表中被选中的选项将设置为当前激活的D码。与热键“D”具有相同功能。

5. Active Layer:这个下拉列表包含板子的所有层,单击任何一层将激活该层,并使该层为当前层。与热键“L”具有相同功能。

6. Layer Control Bar:这个垂直的工具条位于窗口的左侧,用来控制所有层的信息。控制条的上方为Redraw、Add Layer、All On、All Off按钮。

    其中Redraw是刷新显示,与热键“R”有相同功能。Add layer可以在现有的层后面再加一层,同样也可以利用菜单中Edit -> Layers -> Add Layers命令来实现增加层的操作。All On按钮将所有层都再主工作区域内显示出来。All Off将除当前层之外的所有层都关闭。

    鼠标左键点击任意层的数字就可以将该层设置为当前被激活的层,并且会在该层的数字上显示一个蓝色的小框。如果右键点击任意层的数字,那么这一层将成为最前面的一层。并且在这层的数字上会有一个透明的小框显示。

    在代表层的数字右侧是层的颜色,这个颜色分两个部分:左边是draw颜色,右边是flash的颜色。右击就可以改变draw/flash的颜色,这时就会打开调色板:可以在调色板上选择Show/Hide来显示或隐藏Draw和Flash,还可以点击Load来导入另一个调色板。

7. Status Bar:状态栏,在屏幕的最下方。提供了有关当前命令、光标所在位置的坐标、单位等信息。

    显示当前光标位置或设置光标位置模式:显示光标所在位置的坐标,并且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也可以用来直接是输入新的坐标,这其实相当于用鼠标左键在工作区内点击所显示的坐标。要想输入坐标时,只须双击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此时,对话框中显示的位鼠标左键上次点击的坐标值。可以输入新的坐标,利用回车键切换X、Y坐标的输入。另外,对话框中还右三种模式可供选择:Absolute/Relative/AutoPan 。

    Absolute是绝对坐标模式,这种模式下显示的是实际的坐标值。

    Relative模式是相对坐标模式,这种模式下显示的是当前坐标相对于前一坐标的变化值。此时,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小的圈记录光标前一次所在的位置。在输入坐标时,如果以@符号开头,系统将默认选择进入Relative模式。

    如果选择AutoPan的话,系统自动显示输入点,包括不在当前显示范围内的点。

8.  右边是单位显示,这个单位与Settings -> Unit中的设置是一致的。

网友:


网友:
Grid Selection:这是一格组合框,既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栅格大小,也可以直接输入栅格尺寸

网友:
如果选择AutoPan的话,系统自动显示输入点,包括不在当前显示范围内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