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1-09-01):
电路设计时一般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网络连通性,在原理图设计完成后需要对网络连通性做细致检查,防止因为书写问题导致的网络未连通情况,比如说PWR_IN与PWR-IN,可能在原理图中不明显,但却是不同的网络。

2. 芯片电源退耦问题,在放置电源退耦电容时,应注意退耦电容的摆放位置,在数字电路设计中,退耦电容应尽可能靠近IC放置,电源应先经过电容后到达IC,以使退耦电容发挥最大的效果。在多层设计中,应尽可能使电容和IC在同一面,避免电容经过孔连接到IC。

3. 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尽可能分开,数字电路在工作时,陡峭的电平变化会产生很大的电流,在电源内阻比较大的情况下造成电源电平的波动,严重情况下会引起逻辑电平识别错误,尤其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影响不能忽略,所以尽可能把两部分分开处理。

4. 电源回路问题,电源与地连接的回路尽可能平行走线,避免绕大圈引起天线效应,有助于提高系统的EMC水平。

5. 元器件摆放问题,元件摆放最好以一定的间距,设定好默认栅格,可以使电路板设计更加整齐,合适的间距也有利于电路板的焊接和调试维修。

6. 电源滤波电容的选择,在工频下,可以尽可能选择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器,而在DCDC电路中,根据电源工作频率,1M频率下可以选择0.1-10uF贴片电容,频率越高,选择电容容值越小,大的电容由于等效电感的存在,在造成效率低下的情况,甚至产生振荡,加剧电源的纹波。

7. 在允许情况下,外部接口尽可能增加TVS作保护,以免其他原因导致的大电流高电压串入,损坏核心电路。

8. 在样机调试阶段,尽可能增加LED指示,尽可能增加测试点,对不于使用的GPIO口,也尽可能通过测试点引出,特别是对于BGA封装等难以通过飞线引出的网络,同时引出网络尽可能增加电阻或排阻进行隔离,可以有效避免因为网络错误导致的电路无法工作而又重新打样来不及的情况。

9. 各个功能模块的电源最好通过0R电阻进行分开,在电源调试过程中发生大电流可以有效地进行排查。同时可以监测各个功能模块的工作电流情况,及时定位功能模块工作的正常或异常。

10. 电路设计最好分层次设计,各模块之间采用接口连接,方便各个功能模块的调试。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一定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