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快捷键大全

楼主(2021-09-01):
AD20快捷键
§ 1.原理图快捷键
§ 2.原理图库快捷键
§ 3.PCB图快捷键
§ 4.PCB封装库快捷键
§ 1.原理图快捷键
快捷键        功能
V+S        V→视图→S→状态栏→打开或者关闭Panels
V+U        V→视图→U→切换单位
C+O        C→工程→O→工程选项→设置原理图编译配置
D+U        D→设计→U→更新原理图中的器件及连接状态到PCB图
D+M        D→设计→M→生成原理图库
T+G        T→工具→G→打开封装管理器→批量管理原理图中的封装
T+A+A        T→工具→A→标注→原理图标注→设置原理图器件的自动编号
P+N        P→放置→N→放置网络标签
P+R        P→放置→R→放置端口
shift+space        shift→space→改变绘制的直线走线角度
shift+鼠标左键        shift→鼠标左键→选中对象→拖动→复制对象
alt+鼠标左键        alt→鼠标左键→单击高亮对应网络;alt→鼠标左键→单击其它地方高亮消失
说明
(1)网络标签和端口在单独使用的情况下都可以跨同一工程下不同图纸,连接相同网络标签或端口。
(2)网络标签和端口同时使用时,端口依然可以跨图纸连接,而网络标签则被限制在单张图纸中,但是VCC、GND等电源标签不受端口的影响。
(4)当工程中图纸使用分层设计的方式时,端口的作用域被限制在单张图纸中,想要通过端口实现多张图纸相同网络连接,需要在总图中将端口相连。当在分层设计时,电源标签若与端口直接连接在一起,则电源标签作用域会被限制在单张图纸中,需要不同图纸的端口相连,这个时候相应的电源标签才会连接在一起,在实际设计中要注意尽量不要将电源标签与端口直接相连接。
§ 2.原理图库快捷键
快捷键        功能
shift+鼠标左键        shift→鼠标左键→选中对象→拖动→复制对象
E+Y        选中对象→复制→E→编辑→Y→阵列式粘贴→设置变量和间距等参数→鼠标左键选择粘贴的起点→快速粘贴多个选中对象
A        A→调出对齐命令
§ 3.PCB图快捷键
快捷键        功能
E+A        E→编辑→A→选择粘贴→可快速编号等距粘贴,也可以粘贴相应的属性到该层
E+O+S        E→编辑→O→原点→S→鼠标左键设置自定义原点
P+D+L        P→放置→D→尺寸→L→线性尺寸→标记长度
D+R        D→设计→R→PCB设计规则及约束编辑器→设定DRC检查的规则
D+S+D        D→设计→S→板子形状→D→按当前机械层边框定义板子形状
D+K        D→设计→K→层叠管理器→添加或者删除层
D+C        D→设计→C→对象类浏览器→定义类
D+P        D→设计→P→生成PCB封装库
T+D        T→工具→D→设计规则检查器→运行DRC→查看DRC检查报告
T+M        T→工具→M→复位错误标志→清除DRC标示的错误信息
T+O+L        T→工具→O→器件摆放→L→按矩形区域排列所有选中的元器件
(要打开交叉选择模式才可以按矩形排列在原理图中选中的器件)
T+H+A        T→工具→H→缝合孔/屏蔽→A→给网络添加缝合孔→打开添加过孔阵列到网络选项卡
T+E        T→工具→E→泪滴设置
S+L        S→L→线选→选中直线触碰到的器件
S+U        S→U→矩形框选→可避免鼠标左键拖动选择框的时候选到其他的对象
A+P        A→P→打开定位器件文本选项卡→可以自定义丝印在器件的相对位置
A        A→调出对齐命令选项卡→选择需要的对齐方式
M        M→调出移动命令选项卡→选择需要的移动命令
Q        Q→切换单位→切换mil或mm
L        L→打开层显示管理器→管理显示的层
shift+S        shift→S→多层显示与单层显示切换
shift+E        shift→E→打开或者关闭捕捉中心点
shift+ctrl+X        shift→ctrl→X→打开或者关闭交叉选择模式
(或者T→鼠标左键单击交叉选择模式)
ctrl+鼠标左键        ctrl+鼠标左键→高亮点击走线连接的网络;ctrl+鼠标左键→单击其它地方高亮消失
(要注意走线的网络才能使用该命令高亮,另外高亮状态下 “[” 和 “]” 可以调节高亮的亮度)
alt+鼠标左键        alt+鼠标左键→高亮对应未走线的网络;鼠标左键→单击其它地方高亮消失
ctrl+M        ctrl→M→打开测量工具
shift+C        shift→C→清除测量
鼠标双击        分割平面,可以连接到所需网络,有些层没有该功能
§ 4.PCB封装库快捷键
快捷键        功能
E+F        E→编辑→F→设置参考
E+F+C        E→编辑→F→C→设置参考为中心
E+F+L        E→编辑→F→L→鼠标移动选择位置→单击确定参考位置
E+A        选中对象→复制→选择复制对象的参考点→E→编辑→A→选择粘贴→粘贴阵列→选择变量,阵列类型间距等→可快速编号粘贴多个对象
T+I        T→工具→I→调出IPC封装自动创建向导
T+B+A        3D模型视图下→T→工具→B→3D体放置→A→从顶点添加捕捉点→左键选中模型→开始添加捕捉点
L→SystEMColors→3D Body Reference Point/Custom Snap Points→显示捕捉点
Properties→Objects for snapping→勾选3D Body Snap Points→2维模式下捕捉3D模型的捕捉点
P+O        P→O→为封装添加3D模型
A        A→调出对齐命令选项卡→选择需要的对齐方式
M        M→调出移动命令选项卡→选择需要的移动命令
Q        Q→切换单位→切换mil或mm
L        L→打开层显示管理器→管理显示的层
ctrl+C        ctrl→C→两个按键按下后→出现一个十字光标→选择参考点后再粘贴
(选择不同的参考点可以固定偏移量粘贴)
ctrl+M        ctrl→M→打开测量工具
shift+C        shift→C→清除测量
shift+E        shift→E→打开或者关闭捕捉中心点
shift+S        shift→S→多层显示与单层显示切换

网友:
T→工具→E→泪滴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