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观上怎么区别DSP和单片机

楼主(2021-09-01):
从外观上怎么区别DSP单片机

网友:
从表面的型号上看信息,然后根据型号信息找数据手册说明书看具体的。
有的单片机其实也嵌入DSP数字信号处理功能,但生产商一般不称它为DSP,比如MICROCHIP的dsPIC系列MCU。而TI的tms系列则都被称为DSP芯片

网友:
1, dsp是单片机的一个分支。它有专门的fft算法需要的特殊指令,流水线指令处理。能以较高的速度进行运算。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他。如果你作一个遥控器,选用他就没优势了。因为很多其他的用于遥控的单片机比他更适合用来作遥控器。如果你用89c51来作语音或图像识别就不如dsp了。一个产品的设计要考虑,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他的性价比。
2,单片机长于控制场合应用,dsp长于信号分析运算,本身针对了不同的需求,应该不存在互相替代的问题。不过目前这两者特点互相融合的趋势倒是越来越明显。
3,如果你还没进入开发领域,把单片机的硬件摸透了对学dsp帮助很大,如果你还没学单片机把起点架在dsp上也没问题,以我的心得单片机你迟早要遇到,不如先学好他,对单片机能解决的问题,dsp的开发成本大得多,不过你将来要是遇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如iir,fir,fft)等,就用得上他了,它的速度和实时处理能力单片机是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