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可靠性测试标准

楼主(2021-09-01):
1 目的:
1.1检验本公司所生产二次锂离子成品电池的各项性能,以确保本公司成品电池的安全性与可靠性符合客户要求;1.2发现明显的或潜在的品质问题,为改善产品品质,提高产品安全性与可靠性提供客观数据支持。

2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型号单体二次锂离子成品电池。
3 职责与权限
3.1  测试中心:执行测试及测试记录管理;3.2 研发部/工程部:协助执行检验测试。
4 定义和术语
4.1 二次锂离子成品电池:含有锂离子化合物的能够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可多次充放电的装置,包括电极、隔膜、容器和端子。本标准中定义指我司生产的二次液态锂离子成品电池和二次聚合物锂离子成品电池。4.2 充电限制电压:成品电池由恒流转入恒压充电时的电压,未特殊定义其值为n*4.20V。4.3 额定容量:电池在环境温度20℃±5℃条件下,以5h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应提供的电量,用C5表示,单位是Ah(安·时)或 mAh(毫安·时)。4.4 标称电压:用以表示成品电池电压的近似值。4.5 终止电压:规定放电终止时成品电池的负载电压,未特殊定义时其值为n*2.75V。4.6 充电制式:成品电池可采用下列制式之一进行充电:4.6.1在环境温度20℃±5℃条件下,以0.2C5A充电,当成品电池端电压达到充电限制电压n*4.20V时,转为恒压充电,直到充电电流≤0.01C5A,充电结束。此充电制式为检验的仲裁充电制式。4.6.2在环境温度20℃±5℃条件下,以0.5C5A充电,当成品电池端电压达到充电限制电压n*4.20V时,转为恒压充电,直到充电电流≤0.01C5A,充电结束。4.6.3在环境温度20℃±5℃条件下,以1C5A充电,当成品电池端电压达到充电限制电压n*4.20V时,转为恒压充电,直到充电电流≤0.01C5A,充电结束。4.6.4蓝牙系列电池用0.2C5A充电,DVD系列电池用0.5C5A充电。4.7放电平台:恒流放电到3.60V时的放电时间。4.8完全充电:按照4.6所述的充电方法,成品电池内部储电容量达到最大值即被认为是完全充电,也称为满电。4.9破裂:由于成品电池内部或外部的压力导使电池的外包装机械性能失效,从而使成品电池内部物质漏出或溢出,但并无物质喷出。4.10 变形:成品电池由于内部或外部压力而使电池外观改变。4.11爆炸:成品电池失效时电池的外包装或外壳强制裂开,内部的大部分物质都强制性的排出。4.12起火:成品电池失效时产生火焰。4.13漏液:电解液从电芯中流出。4.14测试频率:即每隔一定的时间对该款成品电池进行检验。4.15测试周期:即做完该项测试所需要的时间。4.16 字母“n”:表示串联的电池节数。

5 质量评定程序:
5.1.1 PRT测试:每个月按照电池容量的大小或者工艺材料的不同至少抽做4个品种,每半年循环抽取测试一次,测试项目和数量见附表一。5.1.2若客户有特殊要求时,以客户的要求抽样作PRT测试,如频率过高需向客户收取合理的测试费用,但双方必须达成一致。5.2判定规则:当所有测试项目均满足规定要求时,判为试验合格,如有任何一项测试项目不符合要求时,应暂停试验;责任单位须对不符合项进行确认、分析,找出不合格原因并改善后可继续进行送检;如重新测试合格,则判定试验合格;若重新测试仍有不符合项则判定检验不合格.5.3测试结案:测试工作结束后,报告由测试员制作并经实验室负责人审核,QA负责人批准后,整理成电子档案存入公司公共盘里.
6.测试条件以及测试设备、仪表要求:
6.1测试条件(无特殊规定,本文件中各项试验应在此温湿度条件下进行)6.1.1温度:20±5℃6.1.2相对湿度:45﹪~75﹪6.2测量仪表与设备要求6.2.1测量电压的仪表准确度不低于±1﹪,内阻不小于10KΩ/V;6.2.2测量电流的仪表准确度不低于±1﹪;6.2.3测量时间用的仪表准确度不低于±0.1﹪;6.2.4测量温度用的仪表准确度不低于±2℃;6.2.5恒流源的电流恒定可调,在工作过程中,其电流变化应在±1﹪范围内;6.2.6恒压源的电压可调,其电压变化范围为±0.5﹪。6.2.7测量厚度的卡尺准确度不低于±1﹪;6.2.8测量容量的设备准确度不低于±0.1﹪;

网友:
PRT测试:每个月按照电池容量的大小或者工艺材料的不同至少抽做4个品种,每半年循环抽取测试一次,测试项目和数量见附表一。5.1.2若客户有特殊要求时,以客户的要求抽样作PRT测试,如频率过高需向客户收取合理的测试费用,但双方必须达成一致。5.2判定规则:当所有测试项目均满足规定要求时,判为试验合格,如有任何一项测试项目不符合要求时,应暂停试验;责任单位须对不符合项进行确认、分析,找出不合格原因并改善后可继续进行送检;如重新测试合格,则判定试验合格;若重新测试仍有不符合项则判定检验不合格.5.3测试结案:测试工作结束后,报告由测试员制作并经实验室负责人审核,QA负责人批准后,整理成电子档案存入公司公共盘里.

网友:
测试条件(无特殊规定,本文件中各项试验应在此温湿度条件下进行)6.1.1温度:20±5℃6.1.2相对湿度:45﹪~75﹪6.2测量仪表与设备要求6.2.1测量电压的仪表准确度不低于±1﹪,内阻不小于10KΩ/V;6.2.2测量电流的仪表准确度不低于±1﹪

网友:
二次锂离子成品电池:含有锂离子化合物的能够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可多次充放电的装置,包括电极、隔膜、容器和端子。本标准中定义指我司生产的二次液态锂离子成品电池和二次聚合物锂离子成品电池。

网友:
锂电池可靠性测试标准,还有很多步骤吧!!!不止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