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块 12 层 PCb 板上,有三个电源层 2.2v,3.3v,5v,将三个电源各作在一层,地线...

楼主(2021-09-01):
在一块 12 层 PCb 板上,有三个电源层 2.2v,3.3v,5v,将三个电源各作在一层,地线该如何处理?

网友:
底线不是一个吗

网友:
一个电源层对应一个底层吧

网友:
    一般说来,三个电源分别做在三层,对信号质量比较好。因为不大可能出现信号跨平面层分 割现象。跨分割是影响信号质量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而仿真软件一般都忽略了它。 对于电源层和地层,对高频信号来说都是等效的。在实际中,除了考虑信号质量外,电源平 面耦合(利用相邻地平面降低电源平面交流阻抗),层叠对称,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