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怎样控制输出格式中小数点后的位数???

楼主(2021-09-01):
MATLAB中怎样控制输出格式中小数点后的位数???

网友:
应该是用函数控制的吧

网友:
用 round 函数,但是这个函数有缺点,缺点是:该函数是的显示成为需要位数但必须付出截掉后面所有数字的代价,这样再次计算的时候就不精确。

网友:
用 format 命令,一般情况下 format short ,小数点后保留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