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空间域图像增强

楼主(2021-09-01):
    方法包括:直方图修正,灰度变换,图像平滑化,图像锐化等。

    卷积时模板是相对中心点做镜像后再对F位于模板下的子图像作加权和的。只有模板本身是关于中心点对称,相关和卷积结果才会相同。

    • % 均值滤波  f = imread('../lena_AdaptiveMedianFilter.bmp'); %读入图像 imshow(f); %得到图5.2(a)的图像 w = [1 1 1; 1 1 1; 1 1 1] / 9 %滤波模板  g = imfilter(f, w, 'conv', 'replicate'); %滤波   滤波过程corr--相关  conv--卷积   figure, imshow(g); %得到5.2(b)的图像   replicate 重复的边界填充方式

         图像平滑可以减少和抑制图像噪声。

         平均平滑

    • I = imread('../baby_noise.bmp');  figure, imshow(I)  h = fspecial('average', 3); % 3*3平均模板 I3 = imfilter(I, h, 'corr', 'replicate'); % 相关滤波,重复填充边界 figure, imshow(I3)  h = fspecial('average', 5) % 5*5平均模板  I5 = imfilter(I, h, 'corr', 'replicate'); figure, imshow(I5)  h = fspecial('average', 7); % 7*7平均模板 I7 = imfilter(I, h, 'corr', 'replicate'); figure, imshow(I7)

     高斯平滑

    • I = imread('../baby_noise.bmp');  figure, imshow(I);    h3_5 = fspecial('gaussian', 3, 0.5); % sigma=0.5的3*3高斯模板  I3_5 = imfilter(I, h3_5); % 高斯平滑  figure, imshow(I3_5);     h3_8 = fspecial('gaussian', 3, 0.8); % sigma=0.8的3*3高斯模板  I3_8 = imfilter(I, h3_8);  figure, imshow(I3_8);    h3_18 = fspecial('gaussian', 3, 1.8) % sigma=1.8的3*3高斯模板,接近于平均模板   I3_18 = imfilter(I, h3_18);  figure, imshow(I3_18);

        中值滤波

    • I = imread('../lena_salt.bmp'); imshow(I);  J=imnoise(I,'salt & pepper');%为图像叠加椒盐噪声 figure, imshow(J);  w = [1 2 1;2 4 2;1 2 1] / 16; J1=imfilter(J, w, 'corr', 'replicate'); %高斯平滑 figure, imshow(J1);  w = [1 1 1;1 1 1;1 1 1] / 9; J2=imfilter(J, w, 'corr', 'replicate');%平均平滑 figure, imshow(J2);  J3=medfilt2(J,[3,3]);%中值滤波 figure, imshow(J3);

    目测 中值滤波效果最好,其为统计排序滤波器,线性平滑滤波器在降噪时不可避免的出现模糊。低于椒盐噪声,中值滤波最好。

        图像锐化

        增强图像灰度跳变部分。锐化的对象是边缘,处理不涉及噪声。

    基于一阶导数的增强。

    • % 基于Robert交叉梯度的图像锐化  I = imread('../bacteria.bmp'); imshow(I);  I = double(I); % 转换为double型,这样可以保存负值,否则uint8型会把负值截掉 w1 = [-1 0; 0 1] w2 = [0 -1; 1 0] G1 =  imfilter(I, w1, 'corr', 'replicate'); % 以重复方式填充边界 G2 =  imfilter(I, w2, 'corr', 'replicate'); G = abs(G1) + abs(G2); % 计算Robert梯度  figure, imshow(G, []);  figure, imshow(abs(G1), []); figure, imshow(abs(G2), []);

    基于二阶微分的增强。

    • % 基于3种拉普拉斯模板的滤波   I = imread('../bacteria.bmp'); figure, imshow(I); I = double(I); w1 = [0 -1 0; -1 4 -1; 0 -1 0] L1 = imfilter(I, w1, 'corr', 'replicate'); w2 = [-1 -1 -1; -1 8 -1; -1 -1 -1] L2 = imfilter(I, w2, 'corr', 'replicate'); figure, imshow(abs(L1), []); figure, imshow(abs(L2), []); w3 = [1 4 1; 4 -20 4; 1 4 1] L3 = imfilter(I, w3, 'corr', 'replicate'); figure, imshow(abs(L3), []);

高斯-拉普拉斯变换增强。

    • LoG算子的锐化 clear all I = imread('../babyNew.bmp'); figure, imshow(I, []); %得到图5.14(a) Id = double(I); % 滤波前转化为双精度型  h_log = fspecial('log', 5, 0.5); % 大小为5,sigma=0.5的LoG算子 I_log = imfilter(Id, h_log, 'corr', 'replicate');  figure, imshow(uint8(abs(I_log)), []);  h_log = fspecial('log', 5, 2); % 大小为5,sigma=2的LoG算子 I_log = imfilter(Id, h_log, 'corr', 'replicate');  figure, imshow(uint8(abs(I_log)), []);

网友:
    只有模板本身是关于中心点对称,相关和卷积结果才会相同。

网友:
    卷积时模板是相对中心点做镜像后再对F位于模板下的子图像作加权和的

网友:
    图像平滑可以减少和抑制图像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