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scp命令

楼主(2021-09-01):
Linux scp 命令用于 Linux 之间复制文件和目录。

scp 是 secure copy 的缩写, scp 是 linux 系统下基于 ssh 登陆进行安全的远程文件拷贝命令。

scp 是加密的,rcp 是不加密的,scp 是 rcp 的加强版。

语法

scp [-1246BCpqrv] [-c cipher] [-F ssh_config] [-i identity_file]
[-l limit] [-o ssh_option] [-P port] [-S program]
[[user@]host1:]file1 [...] [[user@]host2:]file2

简易写法:

scp [可选参数] file_source file_target

参数说明:

-1: 强制scp命令使用协议ssh1
-2: 强制scp命令使用协议ssh2
-4: 强制scp命令只使用IPv4寻址
-6: 强制scp命令只使用IPv6寻址
-B: 使用批处理模式(传输过程中不询问传输口令或短语)
-C: 允许压缩。(将-C标志传递给ssh,从而打开压缩功能)
-p:保留原文件的修改时间,访问时间和访问权限。
-q: 不显示传输进度条。
-r: 递归复制整个目录。
-v:详细方式显示输出。scp和ssh(1)会显示出整个过程的调试信息。这些信息用于调试连接,验证和配置问题。
-c cipher: 以cipher将数据传输进行加密,这个选项将直接传递给ssh。
-F ssh_config: 指定一个替代的ssh配置文件,此参数直接传递给ssh。
-i identity_file: 从指定文件中读取传输时使用的密钥文件,此参数直接传递给ssh。
-l limit: 限定用户所能使用的带宽,以Kbit/s为单位。
-o ssh_option: 如果习惯于使用ssh_config(5)中的参数传递方式,
-P port:注意是大写的P, port是指定数据传输用到的端口号
-S program: 指定加密传输时所使用的程序。此程序必须能够理解ssh(1)的选项。

实例

1、从本地复制到远程

命令格式:

scp local_file remote_username@remote_ip:remote_folder

或者

scp local_file remote_username@remote_ip:remote_file

或者

scp local_file remote_ip:remote_folder

或者

scp local_file remote_ip:remote_file

第1,2个指定了用户名,命令执行后需要再输入密码,第1个仅指定了远程的目录,文件名字不变,第2个指定了文件名;
第3,4个没有指定用户名,命令执行后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第3个仅指定了远程的目录,文件名字不变,第4个指定了文件名;

复制目录命令格式:

scp -r local_folder remote_username@remote_ip:remote_folder

或者

scp -r local_folder remote_ip:remote_folder

第1个指定了用户名,命令执行后需要再输入密码;
第2个没有指定用户名,命令执行后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上面命令将本地 music 目录复制到远程 others 目录下。

2、从远程复制到本地

从远程复制到本地,只要将从本地复制到远程的命令的后2个参数调换顺序即可,如下实例

说明

1.如果远程服务器防火墙有为scp命令设置了指定的端口,我们需要使用 -P 参数来设置命令的端口号,命令格式如下:

#scp 命令使用端口号 4588
scp -P 4588 remote@www.runoob.com:/usr/local/sin.sh /home/administrator

2.使用scp命令要确保使用的用户具有可读取远程服务器相应文件的权限,否则scp命令是无法起作用的。

网友:
Linux scp 命令用于 Linux 之间复制文件和目录。

网友:
scp 是 secure copy 的缩写, scp 是 linux 系统下基于 ssh 登陆进行安全的远程文件拷贝命令

网友:
scp 是加密的,rcp 是不加密的,scp 是 rcp 的加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