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章制度、流程管理关键指标是什么

楼主(2021-09-02):
规章制度、流程管理关键指标是什么?

网友:
因为不同企业,不同工艺,不同流程。所以指标也不同

网友:
半军事化管是特定组织对特定组织成员的管理模式。就像是实验,控制好才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制度作为半军事化管理的具体实现载体,不同组织自然有所不同

网友:
    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只能说是依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基本应遵循的是能量化考核的一定要量化考核,不能量化考核的尽量转化成可量化考核的标准

网友:
    标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