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的这些功能是干什么的?怎么用呢?

楼主(2021-09-02):
请问图片中的这些功能是干什么的?怎么用呢?

网友:
    可以用翻译软件翻译一下
AD里的英文不多,如果以后在这个行业内做的话,最好还是学习一下这些专用词汇。

网友:
    不会用的功能就用笨办法解决,避免尴尬,怕麻烦,不愿意搜索查,只知道问的也不要搞技术这行了。毕竟太累

网友:
    很同意楼上二位的说法,哈哈哈

网友:
    这里功能是添加缝合孔

网友(2021-10-27):
    添加包地孔,缝合孔之类的,百度一下啥都有

网友:
    比如画完PCB的时候表层整版铺地铜,在空的地方自动增加地孔,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