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ker容器内访问https问题,curl: (60) SSL certificate problem: self signed ce...

楼主(2021-09-02):
ubuntu服务器A上,docker容器内 curl https://www.ygdy8.com问题

问题:

root@qyi-58abe6739f7ae:~# curl https://www.ygdy8.com  //1.宿主机下正常访问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1;URL=index.html">
root@qyi-58abe6739f7ae:~# docker exec -it 1e398e2637b5 bash
root@1e398e2637b5:/app# curl https://www.ygdy8.com  //2.容器内报证书签名问题
curl: (60) SSL certificate problem: self signed certificate
More details here: https://curl.haxx.se/docs/sslcerts.html
...
root@1e398e2637b5:/app# curl https://www.baidu.com   //3.容器内访问其它https站点正常
<!DOCTYPE html><!--STATUS OK--><html>...</html>
root@1e398e2637b5:/app#

期望:

期望容器内 curl https://www.ygdy8.com得到跟宿主机相同的结果

自己尝试过的问题排查:

1,下载证书并指定证书访问,结果提示证书过期。

root@1e398e2637b5:/etc/ssl/certs# openssl s_client -showcerts -servername server -connect www.ygdy8.com:443 > ygdy8.pem
depth=0 C = US, ST = California, O = Super Micro Computer, OU = Software, CN = IPMI
verify error:num=18:self signed certificate
verify return:1
depth=0 C = US, ST = California, O = Super Micro Computer, OU = Software, CN = IPMI
verify error:num=10:certificate has expired
notAfter=Dec 19 00:00:00 2016 GMT
verify return:1
depth=0 C = US, ST = California, O = Super Micro Computer, OU = Software, CN = IPMI
notAfter=Dec 19 00:00:00 2016 GMT
verify return:1
quit

root@1e398e2637b5:/etc/ssl/certs# curl --cacert ygdy8.pem https://www.ygdy8.com
curl: (60) SSL certificate problem: certificate has expired
More details here: https://curl.haxx.se/docs/sslcerts.html

2,通信过程,发现宿主机和容器内解析的IP不一致,然后我修改了容器内host,把该域名解析IP指定成了宿主机解析的IP,得到的结果跟上面一样certificate has expired

root@1e398e2637b5:/app# curl -v https://www.ygdy8.com/     //容器内
*   Trying 104.233.229.10...
CP_NODELAY set
* Connected to www.ygdy8.com (104.233.229.10) port 443 (#0)
LPN, offering h2
* ALPN, offering http/1.1
* Cipher selection: ALL:!EXPORT:!EXPORT40:!EXPORT56:!aNULL:!LOW:!RC4: @STRENGTH
* successfully set certificate verify locations:
*   CAfile: /etc/ssl/certs/ca-certificates.crt
Apath: /etc/ssl/certs
LSv1.2 (OUT), TLS header, Certificate Status (22):
LSv1.2 (OUT), TLS handshake, Client hello (1):
* TLSv1.0 (IN), TLS handshake, Server hello (2):
* TLSv1.0 (IN), TLS handshake, Certificate (11):
* TLSv1.0 (OUT), TLS alert, Server hello (2):
* SSL certificate problem: self signed certificate
* Curl_http_done: called premature == 1
topped the pause stream!
* Closing connection 0
curl: (60) SSL certificate problem: self signed certificate
More details here: https://curl.haxx.se/docs/sslcerts.html

root@1e398e2637b5:/app# exit   //退出容器

root@qyi-58abe6739f7ae:~# curl -v https://www.ygdy8.com/   //宿主机内
*   Trying 156.238.183.80...
CP_NODELAY set
onnected to www.ygdy8.com (156.238.183.80) port 443 (#0)
LPN, offering h2
* ALPN, offering http/1.1
uccessfully set certificate verify locations:
*   CAfile: /etc/ssl/certs/ca-certificates.crt
Apath: /etc/ssl/certs
LSv1.3 (OUT), TLS handshake, Client hello (1):
* TLSv1.3 (IN), TLS handshake, Server hello (2):
LSv1.2 (IN), TLS handshake, Certificate (11):
* TLSv1.2 (IN), TLS handshake, Server key exchange (12):
LSv1.2 (IN), TLS handshake, Server finished (14):
LSv1.2 (OUT), TLS handshake, Client key exchange (16):
LSv1.2 (OUT), TLS change cipher, Client hello (1):
LSv1.2 (OUT), TLS handshake, Finished (20):
* TLSv1.2 (IN), TLS handshake, Finished (20):
SL connection using TLSv1.2 / ECDHE-RSA-AES128-GCM-SHA256
* ALPN, server accepted to use http/1.1
* Server certificate:
*  subject: CN=www.ygdy8.com
*  start date: Nov  3 00:00:00 2019 GMT
*  expire date: Nov  2 12:00:00 2020 GMT
*  subjectAltName: host "www.ygdy8.com" matched cert's "www.ygdy8.com"
*  issuer: C=CN; O=TrustAsia Technologies, Inc.; OU=Domain Validated SSL; CN=TrustAsia TLS RSA CA
*  SSL certificate verify ok.
> GET / HTTP/1.1
> Host: www.ygdy8.com
> User-Agent: curl/7.58.0
> Accept: */*
>
< HTTP/1.1 200 OK
< Content-Type: text/html
< Content-Location: https://www.ygdy8.com/index.htm
< Last-Modified: Thu, 21 Nov 2019 13:08:25 GMT
< Accept-Ranges: bytes
< ETag: "806afc26ca0d51:802"
< Server: Microsoft-IIS/6.0
< Date: Wed, 04 Dec 2019 06:53:23 GMT
< X-Via: 1.1 localhost.localdomain (random:402452 Fikker/Webcache/3.7.9)
< Content-Length: 56
< Connection: close
<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1;URL=index.html">
losing connection 0
LSv1.2 (OUT), TLS alert, Client hello (1):
root@qyi-58abe6739f7ae:~#

3,我在另一台ubuntu服务器B下,pull了同样的镜像,然后启动容器,进入容器内curl却没有任何问题,我怀疑是服务器A的问题,或者说是服务器A的docker网络配置问题。两台机器docker是同样的安装方式,并没有设置过网络相关配置。

网友:
看完这个帖子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我放弃了

网友:
可能是因为 openssl 版本或者配置问题

容器内

LSv1.2 (OUT), TLS header, Certificate Status (22):
宿主机内

LSv1.3 (OUT), TLS handshake, Client hello (1):

网友:
对比一下你的服务器A和服务器B上的镜像的签名是否一致,是不是用了latest镜像?两个地方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