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咋样和dsp 结合起来的?

楼主(2021-09-02):
FPGA是咋样和DSP 结合起来的?

网友:
PGA是一种使用很灵活的器件,一般用来做大量并行(因为接口多嘛~)简单(太难的算法一般不用FPGA实现,而且他也不支持浮点)的数据处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简单的搬运工,在做重复的工作(比如有限状态机,就是在有限的几个状态中转换过来转换过去的)。
  DSP的专用性比较强,数字信号处理器,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处理数字信号的,里面包括各种算法,FFT、FIR、IIR等等,dsp的库里面都有相应的函数可以调用,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写,如果你觉得他写的不好的话,所以个人认为DSP是个能力很强的白领~脑力工作者,智商较高,而且其计算速度也很高,因为有专门的硬件乘法器。而且由于DSP也是嵌入式芯片的一种,他还兼顾控制功能,应该是个综合型人才了,可以担当技术部经理之类的。
  至于FPGA和DSP的结合,通过上面说的,就很明显了~一般说来,如果系统中没有用到别的单片机像ARM之类的,那么DSP就需要充当系统控制角色,就像一个要使用机器的人,指挥谁做什么,这个“谁”,包括其内部的各个模块(比如人自己的胳膊腿什么的),也包括FPGA(FPGA相当于被使用的机器),DSP(人类这种生物)可以向FPGA(一台高性能机器)发送各种命令,让FPGA的状态机运作起来,同时DSP自己也要管理自己内部的各模块实现更高级的算法(就像人类要思考,自己要做些运算,在必要时会使用外部工具——FPGA)。差不多就这么结合吧~就像你在用计算器的时候,计算的顺序带不带括号什么的是由你经过某种思考得到的,你只是借助计算器来计算而已。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