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掌握PCB抄板技巧知识?

楼主(2021-09-02):
    说起抄板,或许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真正抄过的人应该都深有体会——这没那么简单。
    PCB抄板没有软件只能用卡尺边测边画,速度慢,精确度差。用软件抄板,就十分容易了,一般用德尔塔公司的抄板软件比较方便,可以先对PCB板扫描或照相,然后将图片载入软件中依葫芦画瓢,抄好后,用protel99打开,进行修补后即可转存成protel99兼容的格式。要说麻烦的是由PCB图转原理图较麻烦,需要有经验,有一定基础,才能完成的较好。
    对于多层板的抄板要麻烦一些,因为内层看不见,只能破坏样品。常用的办法是首先对顶层和底层进行抄板,并保存好底层和顶层拆前的照片(以备查用),精确的方法是拆除全部元器件,并对所有元器件参数登记,并对元器件与丝网印刷层的编号逐一对应,保留原始资料后,再对裸PCB板照相或扫描,获得的照片或扫描图载入软件,软件不同,对照片格式要求不同,尺寸过大的照片文件会太大,影响抄板速度,所以过大的PCB板可以分成几小块进行抄板,然后拼合。上、下两层完成后,就可以用砂纸打磨表面已完成的层,逐步露出内层,抄一层、再磨下一层,直到全部完成。
    现在有许许多多业内知名的抄板公司,可以帮你完成那些复杂的PCB板的抄板。而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电路板而言,自己动手抄一抄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体验。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抄板的技巧。
    所需设备: 扫描仪,电脑,需装PORTEL99和AUTOCAD软件。
    1. 先将你要抄板的PCB板放到扫描仪中,启动扫描仪,注意在扫描仪中调好亮度及对比度等。
    2. 打开AUTO CAD软件,新建一个CAD文件,在插入的菜单中选择插入点阵图像,选择到你所要插入的图像之后,会出现插入图像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选择比例为1:1。
    3. 插入PCB图像之后要先画一个矩形图框将PCB图的边框套到,注意画边框的时候要用物件追踪的物件锁点,如果不画边框的话,则在描线路图的过程中图像不慎移动了,你可就难得套准了。
    4. 绘制元件封装,由於我们要抄的PCB板中,所用的元件封装不一定和PORTEL99中的元件封装吻合得到,所以我们要自己建立元件封装,即将我们所要绘制的PCB中的元件形状绘出来,绘制元件封装时,我们要先统计一下PCB板上用了多少种封装,每种封装只需绘好一个,各种封装都绘好后,就要将其转到PORTEL 99里再作加工了。
    5. 打开PORTEL99,先新建一个PCB文件,再在PORTEL99 PCB 编辑器的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入CAD文件,把绘好了元件模型的CAD文件导进去,导入成功后, PORTEL 99 PCB 编辑器就出现了元件封装的基本图形。
    6. 再在PORTEL99 里新建一个PCB元件编辑器,再打开PCB元件编辑器.新建一个元件后,再从PORTEL99 PCB 编辑器里面选一个元件封装复制到PCB元件编辑器里进行元件制作。
    7. 所有的元件封装都制作完成后,再将这些封装又放放置到PORTEL99 PCB 编辑器里面,然后再将其导出为一个CAD文件。
    8. 打开这个元件封装图的CAD文件后,再将之前导入了PCB图片的CAD文件也打开,并将元件封装图复制到有PCB图片的CAD后,这时可关闭只有元件封装图的CAD文件,只需在有PCB图片的CAD文件中工作,按照PCB图的元件摆放角度和位置,依次排好元件,注意用复制和粘贴的方法做出更多的子元件。
    9. 放置焊盘和过孔:放置好元件封装后,接下来的工作是放置焊盘和过孔,先在CAD里测量好焊盘的内径和外径,再在绘图菜单中,选择园环子项,并确定环的内径和外径,在放置焊盘时要将尺寸一样大小的焊盘一次性的放完,但是四方焊盘和多边形的焊盘无法放置,虽说在CAD里可用填充的方法将多边形填成实体,但是填充的实体转到PORTEL 99里面后只会有一个空的边框.因此,如果PCB图中有多边形的焊盘的话,我们可用线条将焊盘边缘描出来,转到PORTEL99里后再放上相应的焊盘。
    10. 绘制走线:焊盘绘制好后就开始绘制走线,绘制走线是用聚合线来绘制的,在绘图菜单中,选择聚合线,确定好聚合线的起始宽度和终止宽度,然后开始绘制,在绘制过程中,如果是直线就要选正交走线,如果是45度或其它的角度,就要取消正交走线.如果整个线路板中线的宽度只有几个规格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普通的线条来画,不过不同的线宽要用不同的层,转到PORTEL 99里面后再编辑线宽。
    11. 当描线完成后,我们进行在CAD里的最后的一道工作,放置丝印,如果是文字就用放置文字框的方法来实现,如果是不规则的一些丝印线,就用聚合线,当然你也以直接用线条来画,转到PORTEL 99里后再编辑线宽。
    12. 经过以上步骤后,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CAD里面的工作,如果不转到PORTEL也可交由PCB商帮你做板了,你也可将你所需要的层打印出来,自己来制作PCB,当然,我写本文的最终目的是告诉读者,将所描绘的图形转到PORTEL 里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进行下面的几个步骤。
    13. 打开PORTEL99 PCB编辑器,导入你已经描好线路的CAD文件,注意在导入文件的对话框中将CAD各个层要对应到PORTEL99的各个层,这一点很重要,不管你在CAD中的层的名字是什麼,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个层应对到PORTEL99中是什麼层,如果不加控制的乱导的话,你就要花较多的时间在PORTEL 99里进行层的转换了,另外还导入时默认的线宽最好也是改一下。
    14. 最后编辑,导入PORTEL99后,还要进行适当的编辑,例如,我们导入时将线路及焊盘都放在了TOP LAYER层,这时你应将所有的焊盘都放到MULTI LAVER层,还有就是不管你在CAD里将丝印文字调到了哪个角度,转到PORTEL 99就都变正了,这时你就要对照实物PCB进行调整了。
    15. 如果还有另一面的线路或丝印,只需照上面的方法做好,再导到PORTEL 99中整合,注意要镜像哦.最后对照图片或PCB仔细检查,你也可以进行适当的修改后就大功告成了。
    注意事项:
    在CAD中如果不慎移动了图片,那麼你所画的线将全部看不见了,这时就要将图片全部移开,然后再将你所画的线条全部选中。

网友:
    先将你要抄板的PCB板放到扫描仪中,启动扫描仪,注意在扫描仪中调好亮度及对比度等。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绘制元件封装,由於我们要抄的PCB板中,所用的元件封装不一定和PORTEL99中的元件封装吻合得到,所以我们要自己建立元件封装,即将我们所要绘制的PCB中的元件形状绘出来,绘制元件封装时,我们要先统计一下PCB板上用了多少种封装,每种封装只需绘好一个,各种封装都绘好后,就要将其转到PORTEL 99里再作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