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频PCB,详细解析高频板参数?

楼主(2021-09-02):
什么是PCB高频板?电磁频率较高的特种线路板,一般来说,高频板可定义为频率在1GHz以上印刷电路板。其各项物理性能、精度、技术参数要求非常高,常用于通信通讯系统、汽车防碰撞系统、卫星系统、无线电系统等领域。

详细解析高频板参数:

1. 高频电路板基材与铜箔的热膨胀系数一定要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的话会在冷热变化过程中造成铜箔分离。

2. 高频电路板基材吸水性要低,吸水性高就会在受潮时造成介电常数与介质损耗。

3. 高频电路板基材介电常数(Dk)一定得小而稳定,一般来说是越小越好,信号的传送速率与材料介电常数的平方根成反比,高介电常数容易造成信号传输延误。

4. 高频电路板基板材料介质损耗(Df)必须小,这主要影响到信号传送的品质,介质损耗越小使信号损耗也越小。

5. 高频电路板基板材料的耐热性、抗化学性、冲击强度、剥离强度等亦必须良好。目前较多采用的高频电路板基材是氟糸介质基板,如聚四氟乙烯(PTFE),平时称为铁氟龙,通常应用在5GHz以上。另外还有用FR-4或PPO基材,可用于1GHz~10GHz之间的产品。

网友:
高频电路板基材介电常数(Dk)一定得小而稳定,一般来说是越小越好,信号的传送速率与材料介电常数的平方根成反比,高介电常数容易造成信号传输延误。

网友:
    高频电路板基板材料介质损耗(Df)必须小,这主要影响到信号传送的品质,介质损耗越小使信号损耗也越小。

网友(2021-12-08):
    光通信封装基板算不算高频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