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因线路过于复杂非得用双面FPC时,应注意哪些?

楼主(2021-09-02):
若因线路过于复杂非得用双面FPC时,应注意哪些?

网友:
看是否能不用贯穿孔(有一个也不行)。因为贯穿孔的电镀会对耐折性有不良影响。

网友:
若非用贯穿孔的话,则在曲折部分的贯穿孔不必镀铜。

网友:
以单面板FPC另外制作曲折部分,然后再和双面FPC二者相互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