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spice进行直流扫描分析

楼主(2021-09-02):
如何用Pspice进行直流扫描分析?

网友:
simulate|analyses|DCsweep,就可以打开直流扫描分析窗口,进行设置后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直流扫描析主要电路直流电源、工作温度、元件参数作扫描变量让些参量特定规律进行扫描获取些参量变化电路各种性能参数影响直流扫描析主要获直流信号暂态特性
直流析包括电路静态工作点析;直流信号传递函数值析;直流扫描析;直流信号灵敏度析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