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awk 命令

楼主(2021-09-02):
AWK 是一种处理文本文件的语言,是一个强大的文本分析工具。

之所以叫 AWK 是因为其取了三位创始人 Alfred Aho,Peter Weinberger, 和 Brian Kernighan 的 Family Name 的首字符。

语法

awk [选项参数] 'script' var=value file(s)

awk [选项参数] -f scriptfile var=value file(s)

选项参数说明:

-F fs or --field-separator fs

指定输入文件折分隔符,fs是一个字符串或者是一个正则表达式,如-F:。

-v var=value or --asign var=value

赋值一个用户定义变量。

-f scripfile or --file scriptfile

从脚本文件中读取awk命令。

-mf nnn and -mr nnn

对nnn值设置内在限制,-mf选项限制分配给nnn的最大块数目;-mr选项限制记录的最大数目。这两个功能是Bell实验室版awk的扩展功能,在标准awk中不适用。

-W compact or --compat, -W traditional or --traditional

在兼容模式下运行awk。所以gawk的行为和标准的awk完全一样,所有的awk扩展都被忽略。

-W copyleft or --copyleft, -W copyright or --copyright

打印简短的版权信息。

-W help or --help, -W usage or --usage

打印全部awk选项和每个选项的简短说明。

-W lint or --lint

打印不能向传统unix平台移植的结构的警告。

-W lint-old or --lint-old

打印关于不能向传统unix平台移植的结构的警告。

-W posix

打开兼容模式。但有以下限制,不识别:/x、函数关键字、func、换码序列以及当fs是一个空格时,将新行作为一个域分隔符;操作符**和**=不能代替^和^=;fflush无效。

-W re-interval or --re-inerval

允许间隔正则表达式的使用,参考(grep中的Posix字符类),如括号表达式[[:alpha:]]。

-W source program-text or --source program-text

使用program-text作为源代码,可与-f命令混用。

-W version or --version

打印bug报告信息的版本。

基本用法

log.txt文本内容如下:

his is a test
3 Are you like awk
This's a test
10 There are orange,apple,mongo

用法一:

awk '{[pattern] action}' {filenames}   # 行匹配语句 awk '' 只能用单引号

实例:

# 每行按空格或TAB分割,输出文本中的1、4项
 $ awk '{print $1,$4}' log.txt
---------------------------------------------

 3 like
 This's
10 orange,apple,mongo
 # 格式化输出
 $ awk '{printf "%-8s %-10s\n",$1,$4}' log.txt
 ---------------------------------------------
 2        a
 3        like
This's
10       orange,apple,mongo

用法二:

awk -F  #-F相当于内置变量FS, 指定分割字符

实例:

# 使用","分割
$  awk -F, '{print $1,$2}'   log.txt
---------------------------------------------
 2 this is a test
 3 Are you like awk
This's a test
 10 There are orange apple
 # 或者使用内建变量
 $ awk 'BEGIN{FS=","} {print $1,$2}'     log.txt
---------------------------------------------
 2 this is a test
3 Are you like awk
 This's a test
 10 There are orange apple
# 使用多个分隔符.先使用空格分割,然后对分割结果再使用","分割
$ awk -F '[ ,]'  '{print $1,$2,$5}'   log.txt
 ---------------------------------------------
 2 this test
 3 Are awk
 This's a
10 There apple

用法三:

awk -v  # 设置变量

实例:

 $ awk -va=1 '{print $1,$1+a}' log.txt
 ---------------------------------------------
 2 3
3 4
This's 1
10 11
$ awk -va=1 -vb=s '{print $1,$1+a,$1b}' log.txt
 ---------------------------------------------
2 3 2s
 3 4 3s
 This's 1 This'ss
10 11 10s

用法四:

awk -f {awk脚本} {文件名}

实例:

$ awk -f cal.awk log.txt
运算符
运算符        描述
= += -= *= /= %= ^= **=        赋值
?:        C条件表达式
||        逻辑或
&&        逻辑与
~ 和 !~        匹配正则表达式和不匹配正则表达式
< <= > >= != ==        关系运算符
空格        连接
+ -        加,减
* / %        乘,除与求余
+ - !        一元加,减和逻辑非
^ ***        求幂
++ --        增加或减少,作为前缀或后缀
$        字段引用
in        数组成员
过滤第一列大于2的行

$ awk '$1>2' log.txt    #命令
#输出
re you like awk
This's a test
10 There are orange,apple,mongo
过滤第一列等于2的行

$ awk '$1==2 {print $1,$3}' log.txt    #命令
#输出
2 is
过滤第一列大于2并且第二列等于'Are'的行

$ awk '$1>2 && $2=="Are" {print $1,$2,$3}' log.txt    #命令
#输出
3 Are you
内建变量
变量        描述
$n        当前记录的第n个字段,字段间由FS分隔
$0        完整的输入记录
ARGC        命令行参数的数目
ARGIND        命令行中当前文件的位置(从0开始算)
ARGV        包含命令行参数的数组
CONVFMT        数字转换格式(默认值为%.6g)ENVIRON环境变量关联数组
ERRNO        最后一个系统错误的描述
FIELDWIDTHS        字段宽度列表(用空格键分隔)
FILENAME        当前文件名
FNR        各文件分别计数的行号
FS        字段分隔符(默认是任何空格)
IGNORECASE        如果为真,则进行忽略大小写的匹配
NF        一条记录的字段的数目
NR        已经读出的记录数,就是行号,从1开始
OFMT        数字的输出格式(默认值是%.6g)
OFS        输出字段分隔符,默认值与输入字段分隔符一致。
ORS        输出记录分隔符(默认值是一个换行符)
RLENGTH        由match函数所匹配的字符串的长度
RS        记录分隔符(默认是一个换行符)
RSTART        由match函数所匹配的字符串的第一个位置
SUBSEP        数组下标分隔符(默认值是/034)
wk 'BEGIN{printf "%4s %4s %4s %4s %4s %4s %4s %4s %4s\n","FILENAME","ARGC","FNR","FS","NF","NR","OFS","ORS","RS";printf "---------------------------------------------\n"} {printf "%4s %4s %4s %4s %4s %4s %4s %4s %4s\n",FILENAME,ARGC,FNR,FS,NF,NR,OFS,ORS,RS}'  log.txt
FILENAME ARGC  FNR   FS   NF   NR  OFS  ORS   RS
---------------------------------------------
log.txt    2    1         5    1
log.txt    2    2         5    2
log.txt    2    3         3    3
log.txt    2    4         4    4
wk -F\' 'BEGIN{printf "%4s %4s %4s %4s %4s %4s %4s %4s %4s\n","FILENAME","ARGC","FNR","FS","NF","NR","OFS","ORS","RS";printf "---------------------------------------------\n"} {printf "%4s %4s %4s %4s %4s %4s %4s %4s %4s\n",FILENAME,ARGC,FNR,FS,NF,NR,OFS,ORS,RS}'  log.txt
FILENAME ARGC  FNR   FS   NF   NR  OFS  ORS   RS
---------------------------------------------
log.txt    2    1    '    1    1
log.txt    2    2    '    1    2
log.txt    2    3    '    2    3
log.txt    2    4    '    1    4
# 输出顺序号 NR, 匹配文本行号
wk '{print NR,FNR,$1,$2,$3}' log.txt
---------------------------------------------
1 1 2 this is
2 2 3 Are you
3 3 This's a test
4 4 10 There are
# 指定输出分割符
$  awk '{print $1,$2,$5}' OFS=" $ "  log.txt
---------------------------------------------
2 $ this $ test
3 $ Are $ awk
This's $ a $
10 $ There $
使用正则,字符串匹配
# 输出第二列包含 "th",并打印第二列与第四列
wk '$2 ~ /th/ {print $2,$4}' log.txt
---------------------------------------------
this a
~ 表示模式开始。// 中是模式。

# 输出包含 "re" 的行
wk '/re/ ' log.txt
---------------------------------------------
re you like awk
10 There are orange,apple,mongo
忽略大小写
wk 'BEGIN{IGNORECASE=1} /this/' log.txt
---------------------------------------------
2 this is a test
This's a test
模式取反
$ awk '$2 !~ /th/ {print $2,$4}' log.txt
---------------------------------------------
Are like
a
There orange,apple,mongo
$ awk '!/th/ {print $2,$4}' log.txt
---------------------------------------------
Are like

There orange,apple,mongo
awk脚本
关于 awk 脚本,我们需要注意两个关键词 BEGIN 和 END。

BEGIN{ 这里面放的是执行前的语句 }
END {这里面放的是处理完所有的行后要执行的语句 }
{这里面放的是处理每一行时要执行的语句}
假设有这么一个文件(学生成绩表):

$ cat score.txt
Marry   2143 78 84 77
Jack    2321 66 78 45
Tom     2122 48 77 71
Mike    2537 87 97 95
Bob     2415 40 57 62
我们的 awk 脚本如下:

at cal.awk
#!/bin/awk -f
#运行前
BEGIN {
    math = 0
    english = 0
    computer = 0

    printf "NAME    NO.   MATH  ENGLISH  COMPUTER   TOTAL\n"
    printf "---------------------------------------------\n"
}
#运行中
{
    math+=$3
    english+=$4
    computer+=$5
    printf "%-6s %-6s %4d %8d %8d %8d\n", $1, $2, $3,$4,$5, $3+$4+$5
}
#运行后
END {
    printf "---------------------------------------------\n"
    printf "  TOTAL:%10d %8d %8d \n", math, english, computer
    printf "AVERAGE:%10.2f %8.2f %8.2f\n", math/NR, english/NR, computer/NR
}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结果:

$ awk -f cal.awk score.txt
NAME    NO.   MATH  ENGLISH  COMPUTER   TOTAL
---------------------------------------------
Marry  2143     78       84       77      239
Jack   2321     66       78       45      189
Tom    2122     48       77       71      196
Mike   2537     87       97       95      279
Bob    2415     40       57       62      159
---------------------------------------------
OTAL:       319      393      350
AVERAGE:     63.80    78.60    70.00
另外一些实例
AWK 的 hello world 程序为:

BEGIN { print "Hello, world!
计算文件大小

s -l *.txt | awk '{sum+=$5} END {print sum}'
--------------------------------------------------
从文件中找出长度大于 80 的行:

awk 'length>80' log.txt
打印九九乘法表

seq 9 | sed 'H;g' | awk -v RS='' '{for(i=1;i<=NF;i++)printf("%dx%d=%d%s", i, NR, i*NR, i==NR?"\n":"\t")}'

网友:
AWK 是一种处理文本文件的语言,是一个强大的文本分析工具

网友:
之所以叫 AWK 是因为其取了三位创始人 Alfred Aho,Peter Weinberger, 和 Brian Kernighan 的 Family Name 的首字符

网友:
AWK是一个强大的文本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