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线可靠性测试项目有哪些?

楼主(2021-09-02):
端子线检测一般涉及以下几个项目:插拔力测试、耐久性测试、绝缘电阻测试 、振动测试、机械冲击测试、冷热冲击测试 、混合气体腐蚀测试等。

子线具体测试项目如下:

(一)端子线插拔力测试

目的:验证端子线的插拔力是否符合产品规格要求。

原理:将端子线按规定速率进行完全插合或拔出,记录相应的力值。

(二)端子线耐久性测试

目的:评估反复插拔对端子线的影响,模拟实际使用中端子线的插拔状况。

原理:按照规定速率连续插拔端子线直至达到规定次数。

(三)端子线绝缘电阻测试

目的:验证端子线的绝缘性能是否符合电路设计的要求或经受高温,潮湿等环境应力时,其阻值是否符合有关技术条件的规定。

原理:在端子线的绝缘部分施加电压,从而使绝缘部分的表面或内部产生漏电流而呈现出来的电阻值。

(四)端子线耐电压测试

目的:验证端子线在额定电压下是否能安全工作,能否耐受过电位的能力,从而评定端子线绝缘材料或绝缘间隙是否合适。

原理:在端子线接触件与接触件之间,接触件与外壳之间施加规定电压并保持规定时间,观察样品是否有击穿或放电现象。

(五)端子线接触电阻测试

目的:验证电流流经接触件的接触表面时产生的电阻值。

原理:通过对端子线通规定电流,测量端子线两端电压降从而得出电阻值。

(六)端子线振动测试

目的:验证振动对端子线及其组件性能的影响。

振动类型:随机振动,正弦振动 。

(七)端子线机械冲击测试

目的:验证端子线及其组件耐冲击的能力或评定其结构是否牢固。

测试波形:半正弦波,方波。

(八)端子线冷热冲击测试

目的:评估端子线在急速的大温差变化下,对于其功能品质的影响。

(九)端子线温湿度组合循环测试

目的:评估端子线在经过高温高湿环境储存后对端子线性能的影响。

(十)端子线高温测试

目的:评估端子线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于规定时间后端子和绝缘体性能是否发生变化。

(十一)端子线盐雾测试

目的:评估端子线,端子,镀层耐盐雾腐蚀能力。

(十二)端子线混合气体腐蚀测试

目的:评估端子线暴露在不同浓度混合气体中的耐腐蚀能力及对其性能的影响。

(十三)端子线线材摇摆测试

网友:
在端子线的绝缘部分施加电压,从而使绝缘部分的表面或内部产生漏电流而呈现出来的电阻值。

网友:
验证端子线在额定电压下是否能安全工作,能否耐受过电位的能力,从而评定端子线绝缘材料或绝缘间隙是否合适。